你知道現在有多少 GNU/Linux 的版本嗎?

楼主(2011-07-20):
先說明一下,我對各種版本沒先見,我會使用 UBUNTU 主要是因為,它最傻瓜,比較不用動到太多的設定。

所以別公幹我哦 >_<

現在的版本愈來愈多,到底有多少個版本呢?我想沒一個人真正知道。我會發此文,也是想讓大家了解目前的 GNU/Linux 及 BSD* 系統大約有多少種,以及較多人使用的有那些版本。

以 UBUNTU 來說吧,目前使用率好像是第一,不過很多玩 GNU/Linux 的人都不玩這個,而是使用 Debian Archlinux .. 等,為什麼呢?主要是自主性比較高,舉個例子來說吧,UBUNTU 好像是 “傻瓜相機”,而像 Archlinux .. 等就像是 “單眼相機”,你可以調到最佳狀況。

所以若對 GNU/Linux 有興趣者,不妨多多參考一下以下的連結,找一個最和你 “適配” 的吧 ^_^

http://distrowatch.com/

↓ 附圖,上面紅箭頭是網址,右下方是一個簡單的 Hit Ranking,也就是當訪問這個網站時,它會抓你所使用的版本,所做的一個簡單調查。

网友:
這些寫程式的人真是天才,還沒玩熟就推出一大堆版本。

幾年前玩過RedHat,覺得還不錯。再來Fedora等等,都來不及摸。就連微軟也是,別說Vista,連Win 7都只安裝玩了一下而已。。。。。

楼主:
其實國內也有自行發展一些版本,以目前市面上版本改良為較適合國內使用,其實這是很花時間及人力的。

像 ezgo 就是個不錯的版本。這個版本也是由 UBUNTU 的改良版,大家也可試試。

網址:
http://ezgo.westart.tw/

网友:
目前我在用的版本....
Mandrake 10 (現在新版已改稱為Mandriva, 原來舊的伺服器,現為備援主機)
Cent OS 5 (新的伺服器)
Knoppix (Live CD版作業系統,大小就一張640MB光碟就夠了,只要有光碟機就可以用)
DSL (全名 Damn Small Linux)
DSL要特別說明一下,因為很小,只有50MB左右,我裝在USB隨身碟中使用,
只要有支援USB開機就可以用,麻雀雖小,五臟俱全!
包含Mail server, Web server, FTP軟體,影音播放軟體,即時通訊軟體....大型系統有的功能,DSL通通都沒有少!
不過有個大缺點,就是只支援英文,不支援其他語系....

以前還玩過許多其他版本的....
Debian,Slackware,大陸的紅旗Linux.....

网友A:
我最早使用Linux時,是在10幾年前的資訊展,買了一套RedHat
當時是看電腦雜誌說不會當機,才想說買來試試!
第一次安裝卡在PASSWORD的地方好久,因為不管打幾個字,都是只有一個「*」號,
那時以為不支援鍵盤,就沒往安裝....
前幾年要考試才練習灌Fedora,不過功能不熟,
一直到後來的UBUNTU就比較常灌了,但還是不熟,哈哈

网友B:
前幾天下載了CentOS 6.0的ISO檔,一看卻傻眼了,因為CentOS 6.0找不到CD版,只有DVD版而已,後來才注意到有出一張一百多M的CD網路安裝版,因為我裝伺服器都沒有圖形界面,所以就下載網路安裝版回來了。
要找時間來升級了,說到這裡請大家放心,我會先在別台機器上試成功再升級我們的論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幾天下載了CentOS 6.0的ISO檔,一看卻傻眼了,因為CentOS 6.0找不到CD版,只有DVD版而已,後來才注意到有 ...

對啊,那個 DVD 版有兩片吔。X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最早使用Linux時,是在10幾年前的資訊展,買了一套RedHat
當時是看電腦雜誌說不會當機,才想說買來試試! ...

Yoyomay,為了你,我把我的私藏都 PO 上來了:

1. UBUNTU 10.04 LST Desktop 用
http://bbs.pigoo.com/thread-30813-1-1.html

2. 也可玩玩 Server 版,這也是 10.04 LST 版的
http://bbs.pigoo.com/thread-30814-1-1.html

你看,我對你多好 ^_^

网友:
我了解了一下,決定玩 CentOS 6.0。因為它是延續 RedHat。

楼主:
CentOS 和 RedHat 安裝都很類似的,可參考以下安裝資料:

http://docs.redhat.com/docs/zh-T ... on_Guide/index.html

网友C:
新的版本檔案都變的好大....
以前2~3張CD的版本現在都沒有了....
全都變成DVD才夠裝....其實很多用不到的套件是可以不需要安裝....
我後來會投入Knoppix的懷抱也是因為現在的系統實在太大了....
個人一般使用來說,很多Live CD版本都已經夠用了....
實在沒必要去安裝到全套大補帖....

之前一直想將DSL加入中文語系....可是都沒成功....
不然DSL真的是很好用的版本....

网友:
原來centos6已經出來了喔…
我的SERVER還停在五的時代…都換了好幾台PC了…
來去看看新的六有什麼特點好了…^^

网友:
灌套 VMwar WorKstation
測試 os 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的版本檔案都變的好大....
以前2~3張CD的版本現在都沒有了....
全都變成DVD才夠裝....其實很多用不到的套 ...

帥哥卡爾有沒考慮用 puppy,請參考以下網址:

http://www.minilinux.net/node/153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前幾天下載了CentOS 6.0的ISO檔,一看卻傻眼了,因為CentOS 6.0找不到CD版,只有DVD版而已,後來才注意到有 ...

W大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繩嗎?

网友D:
粗工最近也要找一台主機來安裝LINUX系統
因為有某方面特殊需求,必須使用LINUX
幾年前粗工也玩過小紅帽,卡在網路設定,一直無法連線
後來偶然之下得到菲朵拉CD,安裝之後根本不用設定網路,帳密打上就OK啦~~~~
自此,用了一陣子的菲朵拉~
因為粗工都是拿古董主機安裝LINUX系統,所以那台主機掛點之後,粗工就沒在裝了!
其實可以安裝雙系統,LINUX+WIN
步驟記得是先安裝WIN系統之後,再安裝LINUX系統,LINUX系統在安裝前會偵測硬碟中的資訊,如果有其他系統,它會提示是否安裝開機選單!
另外,粗工使用的小紅帽以及菲朵拉還有一個好用的程式放在安裝系統之前的選單中!那就是記憶體檢測程式,不過.....大概是粗工當時用的電腦等級不高,檢測粉~~~~~~~久捏

再提一下,上述兩個LINUX程式也可以直接使用CD執行作業系統,而不用實際安裝唷~當然,速度會慢很多,畢竟是讀取CD之後再執行相關程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W大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繩嗎?

唉,系統升級是很累且複雜的。

準備工作要做的很完善,像以前還在做 MIS 時,一個系統升級,還要寫系統升級計劃書,並且要按步就班的 Step by step..

我們後來,都是不動原來的硬碟,而是買顆新的,重新灌系統,再將資料回存進去。由於使用的是系統沒版權問題,這還可以,否則,光輸入那些序號及啟用,就給它昏了 XD

否則,一個不小心,真的就給它 XXDD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粗工最近也要找一台主機來安裝LINUX系統
因為有某方面特殊需求,必須使用LINUX
幾年前粗工也玩過小紅帽,卡在 ...

Fedora 安裝方式和 CentOS 類似的。

不過 Fedora 測試性質較高,適合個人使用,若要當 Server 使用,我是比較建議用 CentOS 啦。

不過我對 CentOS 不熟,现在 Wish 應該是這方面的專家了,帥哥卡爾玩的也很精,有問題問他們不要問我(怕會誤人子弟 XD)

网友:
引用 楼主:
Fedora 安裝方式和 CentOS 類似的。

不過 Fedora 測試性質較高,適合個人使用,若要當 Server 使用,我 ...

恩恩~
粗工都是玩個人的!
本來曾經興起架站念頭,後來參考了(鳥哥)的教學之後........阿鳥為....真是麻煩.......算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曾經用過一陣子....
感覺沒有DSL來的順手和便利....
說不出來的卡卡的感覺....
所以後來還是繼續用DS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