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V-NX73D256D-RH 破圖 BGA REWORK

楼主(2011-07-20):
行動派~迫不及待上機了

板子除錫
無掉點或露銅

晶片除錫

REBALL
小晶片+小錫球很好做

清潔DIE殘餘的劣化導熱貼片
儘量不要用刮傷及缺角

對位

烤完正面
晶片變色程度還OK

考完背面
右上角排線做有點熔掉

甜甜圈燒1小時

沒問題後更換全板的電解電容~NCC原廠KZG10~11年的
完修~謝謝收看

网友:
好奇大的BGA真的做得很熟練~~~

网友:
植球對我來說就是大問題了......
做的真漂亮.....
大家越來越厲害了......
相比之下,我還在原地踏步.....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知 要不要收徒弟
BGA 機器 我自備 (買現成的)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好奇大的技術真的愈來愈熟練了,
再過沒多久就真的什麼都不是問題了~~
恭喜完修啊~

网友:
恭喜好奇大完修!

网友:
雖然是土砲工具
但是有專業等級的水準啊
專家專家

网友:
真的是專業的
有專業的工具當助手才是上上之策

网友:
好奇大
駕輕就熟n_116|

网友:
都出國得冠軍 拿金牌 當然利害

网友:
好奇大的實例告訴我們一件事:
REWORK前沒必要的配件最好都先拆下來, 以免烤板子時意外受損  XD

网友:
如果主機板PCB有點彎曲,還適不適合做REWORK?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彎曲太嚴重的話~用熱風槍壓一壓板子調整一下
以CPU座來說~會做不成功~原則上都是沒辦法克服板子變形的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彎曲太嚴重的話~用熱風槍壓一壓板子調整一下

如果是晶片組位置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簡單的說~板子因為受熱而變形~熱風槍開溫度後~利用熱把板子慢慢的塑型
如果剛好是在晶片組位子~會很難調~
因為過熱會掉空點或導孔點~而且要調到很剛好~不然植回去會變有的錫吃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簡單的說~板子因為受熱而變形~熱風槍開溫度後~利用熱把板子慢慢的塑型

所以遇到這種情況的話除非必要,否則就放棄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大大:
請問一下,顯卡原來的錫球是無鉛?
新植球的是"有鉛" or "無鉛" ?

楼主:
回复 网友B:

做有鉛的回去~無鉛溫度要再抓更高
如果晶片已有問題~在植球加熱即回焊加熱過程中
會再次傷害晶片~所以有鉛是第一個門檻!
等到溫度抓到很準~你的第二道門檻就是無鉛了!!
漫漫長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