誠求冰箱除霜定時器的內部照片!

楼主(2011-07-20):
就是有齒輪的照片,因為昨天把它折開清理,結果忘了先拍照片了,所以不知道齒輪要怎麼照順序排好。大同冰箱型號是TD-20NT或是TD-20L都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有齒輪的照片,因為昨天把它折開清理,結果忘了先拍照片了,所以不知道齒輪要怎麼照順序排好。大同冰箱 ...

這裡有您看看是否可以!
http://bbs.pigoo.com/thread-30799-1-1.html
另外在家電維修那一帖文跟這一帖內容一樣,
準備刪除了請見諒!
請不要重復發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