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東芝CRT內碼設定調整完,如何記憶跳出?

楼主(2011-07-20):
東芝CRT內碼設定調整完,如何記憶跳出?
東芝CRT,29D4ST高度不足,對比不良,記憶IC-D6272CX
進入內碼設定調整完,按主電源關機,
選台都會設定調整失敗!!不知如何記憶??

楼主:
知道東芝內部設定方法,不知如何記憶:
1. 開電視機
2. 按一下遙控器上的靜音鍵,畫面出現MUTE.
3. 再按一下遙控器上的靜音鍵,出現音量.
4. 等畫面上的音量消失時,再按電視機面板上的目錄鍵.
5. 出現調整項目.按目錄選擇調整項目

网友:
調整完後......用遙控關機...就記憶了啊....如果還是無法記憶....非常抱歉....記憶ic可能掛了

楼主:
感謝wsc880大大的解答,調整完後.用遙控關機再開,調整的還正常,
按主電源關機,再開,設定調整的就消失,不能記憶,像大大說的:記憶ic可能掛了,
記憶IC-D6272CX,買不到,不知24C08可否代用,或有其他代用IC??

网友:
29B9ST.part1.rar (1.39 MB, 下載次數: 70) 有個方式可以試試看....但是有風險喔....(讓記憶ic初始化)....前提一定要把目前正常數據都記錄起來...不然會很頭大....搞掛了不要罵我.... 29B9ST.part2.rar (1.39 MB, 下載次數: 61)

790.25 KB, 下載次數: 66

楼主:
感謝wsc880大大提供寶貴維修資料,深入研究中,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