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M pro 重灌系統后機箱喇叭無聲

楼主(2011-07-20):
請教各位先進,我的是IBM M pro 6218-10c的機器,前段時間重灌XP,機箱喇叭就再也不會出聲了。如果接音箱和耳麥的話是能正常出聲的。請教該如何調整?在下先謝謝各位了!

网友:
機箱喇叭是那個55mm的小喇叭..
負責開機時逼一聲用的那個嗎??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會W大,不是您說的那種,是一個4歐姆的喇叭,原來放音樂都很好聽的。

网友:
沒動到硬體的話,應該會有聲音才是。驅動可以再重裝看看,如果還是沒聲音,那要檢查看看喇叭有沒有壞或是沒接好喔!
那顆喇叭還蠻不錯的,學校一些汰換下來的IBM機子,有這種喇叭的,裝好系統和驅動後,都不用再接音箱,超好用的,省的占空間。

网友:
前幾天有遇到一台也是接耳機有聲音,內置喇叭無聲,
結果是內置喇叭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Y大,喇叭是好的,因為在我開機的時候如果亂按鍵盤的話,喇叭會啵、啵、啵響的。繼續求助各位大大。不惜賜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