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南北橋晶片不開發橋座???
火..

楼主(2011-07-20):
全世界在倡導環保,而目前電子污染應該不亞於石化工業污染
為什麼全球的各個政府不要求電子廠作好環保呢!
CPU可以設計CPU座
南北橋這種會損壞的主要零件為什麼不設計開發橋座呢?
只要各主要BGA零件都設計槽座,那麼維修不是更容易,電子廢棄物的產量相對就能減少了!
當然,這是廠商問題!
只是全世界政府真的都只是在(呼口號)嗎?

网友A:
cpu座可以換用cpu,增加消費,可行!
橋座用來換新橋,減少消費,不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座可以換用cpu,增加消費,可行!
橋座用來換新橋,減少消費,不宜! ...

同意看法+1
板子用不壞誰還要換新板子

网友:
相信我說的,民眾淘汰舊電腦的意願比你想像的節省意願要來得大。

開發橋座並不是廠商不能這樣做,而是這樣做的意義不大。要減少電子廢棄物真的不需要那麼多的花招,只要把東西做堅固就行了。CPU都能做得那麼堅固,為何南北橋不行??怕就怕不是南北橋不堅固,而是廠商省料或設計不佳導致南北橋損壞。

壞南北橋的比例其實並沒有高,但會發現一旦壞掉想丟掉的人比想修的人還多。君不見二手主機板的價格已經低到壞板不值得修了嗎??買一個橋200還不知道要去哪買,及一片一樣的二手主機板500,你還要花那種腦筋嗎??(如果太新就壞,那還在保固中不是問題;如果太舊壞掉,真的那麼愛這款主機板,上網找一模一樣的比送修還便宜。)

痞酷大軍出現的意義與價值就在這裡,花錢修不值得,但自己救得起來就值得了。大家就自己能救的多救一點吧!!

就這樣囉~~

网友:
一切都是市場供需造成...當主機板一張五萬維修五千起跳時,
就有IC座了。現在入門低價的主機板我看過1500就有一張,
還保固三年咧....誰要花五百修主機板......

楼主:
以上各位大大的見解應該就是問題所在了!
唉........
看樣子只能繼續讓他們妄為......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上各位大大的見解應該就是問題所在了!
唉........
看樣子只能繼續讓他們妄為...... ...

其實,這年代跟當年286年代不同了。
當年,電腦一年好多代。
現在三年不換電腦,感覺不出來。
是有修的價值了。
不過,量產讓你修它變成不合人工。所以沒人修。
那在這邊的,只搞自己的,只能算興趣,真的要搞這個賺錢,說實話,真的很難。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上各位大大的見解應該就是問題所在了!
唉........
看樣子只能繼續讓他們妄為...... ...

其實我也不贊成把東西做得不堅固,但一旦碰到價格,很多人就難以變得理性。很久以前的電視保固一年,結果看了十五年沒壞。後來CRT電視大便宜,29吋一萬多,看三、五年就掛了。

現在LCD三千多就很漂亮了,修好舊的人家還不見得要!!??舊電腦也是,478的給姐姐小孩,人家還不見得想要。要了你的父母就不買新的,你最好不要送來比較好。(免錢的,送了還造成人家的困擾)

上上痞酷,自己修、自己用、自己省錢~~~~:on_141|
(真有需要再去買新的。不過年紀到了,不太玩遊戲,應該不需要買新的了吧!)

网友:
現在3C商品的推出時程太快了,以前我幫人家組一台中上等級的規格,對方
起碼可以爽個1~1.7年,現在今年買的規格搞不好明年就買不到新CPU了...

AMD盡量讓腳位相容,使消費可以透過更換CPU來升級,INTEL則是猛換
CPU插槽,去年買LGA1156的今年全成了傻瓜..

楼主:
這就證明全世界的政府都只是拿著大聲公(呼~口~號)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上各位大大的見解應該就是問題所在了!
唉........
看樣子只能繼續讓他們妄為...... ...

其實也不能說廠商妄為,廠商也是被消費者逼的。是消費者迫使廠商做出爛東西嗎??不是的。是廠商想辦法讓消費者願意掏出錢來購買。

其實世界一開始並不是這樣的。一開始是開發出劃時代的東西(如電視、電腦),但大家都沒有、大家都需要且生產速度不快並昂貴。後來生產家數變多、速度變快了、價格也便宜了、普及了,大家也都願意買了。直到後期,價格一直低、產量一直大,慢慢有廠商不玩,退出了。就算有人退出,產量還是變大、還是有人在買。總有一天,大家都滿足了、不一定需要買了,但是產量還是那麼大。不生產,工廠跟員工都在那邊,生產總還有錢;一直生產,消費者郤開始不要了。兩難。。。。

一直生產下去是什麼意思呢??廠商等著自己把自己做倒的時代來了。就算沒買像蘋果這種優質的消費性產品,也有替代產品可以用,蘋果並不是非買不可的東西。

從無到有這很重要,沒有就不行,一定得去弄一個來(如電視電話電腦等)。一旦有了,我就不一定要換更好的。就像外面的LCD已經殺得半死了,家裡還在看29吋CRT也不覺得要換(電視一天只看二、三小時,沒有節能考量的必要吧!)。電漿已經被LCD殺掉了,LCD從21吋殺到現在42吋普及,我們家的29吋還好好的坐在那裡為我們家服務~~~~

去買新的電視來,看的還是一樣的節目,沒壞幹嘛換!?電腦也是一樣,上痞酷就更不用買了。
上痞酷,壞掉的還給它妙手回春、起死回生一下,生產的廠商就更難過了~~~~

网友B:
為了增加維修難度與費用...讓想修的人變少,以方便賣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為了增加維修難度與費用...讓想修的人變少,以方便賣新的~~~~~~~

我覺得以低價來抵擋產品維修並非廠商的用意所在,畢竟最重要的利潤也不見了。一直推出新的,讓消費者連修都不想修,那才是厲害的地方。不幸的,到後來自己會修、夠用就會想修。不會修就買二手的、夠用的來用。到頭來,生產者會被自己的好產品給勒死的。。。。

不單單是實體產品的生產者會被自己勒死,連軟體也是會被自己的軟體勒死。就像微軟,就算獨大,利潤也被自己的舊產品勒住了。

蘋果厲害的地方在「賣得出去」,但這波熱賣後會怎樣呢??應該會經歷一段不賣的時期吧!

网友D:
很久以前,大部分的東西是"需要為發明之母"之下的產物,自從電腦,3C越來越發達,已經變成相反.
現在是廠商做出來東西之後,利用種種管暗示消費者"你需要,你需要".
所以容不容易壞,是否可以長久使用已經不再被考慮.
以蘋果來說,他們有信心新推出的產品一定能吸引消費者回籠再買,所以i-phone才會年年出新款,不是嗎?既然會買新的,舊的有沒有壞就不重要了.
如果自己還是屬於那種"需要才會買"的人的話,就不會落入上述的循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就證明全世界的政府都只是拿著大聲公(呼~口~號)

恩  喊口號喊的響亮 提升就業率 提高產銷額
數字的迷思, 這就大家在吵的  有漂亮數字 但都吃不到好處
過去我覺得好像不太適用 因為電腦太慢 加上大家 那時賺的比較多一點 所已花錢可以忍受
現在賺錢變的更不容易 電腦又速度達到一定速度 又有環保需求 所以 小弟覺得可行
只是商人唯利是圖 政府又靠向商業  這一靠 結果就很清楚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覺得以低價來抵擋產品維修並非廠商的用意所在,畢竟最重要的利潤也不見了。一直推出新的,讓消費者連修 ...

是呀. i 系列的現在走得很痛苦。
要加入新的硬體元素,所有的軟體APP開發者會面對分裂。
不加入新的硬體元素,又激不起什麼新買氣。只靠MAC迷會餓死。

另外說到日本當年也很聰明,知道一台CD ROM可以用很久。
所以他們就去把它的雷射頭改用射出的塑膠,而不用玻璃。
所以你現在的CD ROM(DVD....etc) 要是壞了,其實都是那個透鏡壞了,其它的都沒壞。。。。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久以前,大部分的東西是"需要為發明之母"之下的產物,自從電腦,3C越來越發達,已經變成相反.
現在是廠商做出 ...

蘋果高明的地方在於「製造流行階級」。他們的產品賣得好,也正是因為與新潮拉上關係。一開始推出新產品時,標榜的是「蘋果的產品比別家的高級」,iPod是如此,iPhone是如此,iPad也是如此。別家確實也是做得不夠好,不然蘋果怎麼會贏。把別家都打掛了,再來只好開始打自家的舊產品。你看,一拿出來是前一代的,看起來出手就遜掉了。因為怕被笑,就趕緊去買新的,這時再拿出來就不會被笑了。

而這種產品的問題不在「你需要」,而是在做出來的那種「你沒面子」的感覺。很不幸地,週遭這種人很多,於是就花大錢去買別人給的面子了。

其實蘋果做到後來也是會自己壓到自己的。幾年之內就把產品加工的藝術做到頂,直到做不出來。最近不是有說iPhone超難做的。

网友:
庫存成本壓力考量
事實上如果可以省掉CPU座 廠商會是第一把它省掉的
高價CPU(還有RAM) 如果焊在主機板上
1.CPU 時間差價  廠商幫USER  預墊CPU時間差價
2.稅金考量時間差價  出貨至另一國家  關稅金也是(主機板+CPU) 先繳付
   省掉CPU 待出貨時再裝上時間差價 這些都是成本
3. 呆料成本
4. 資源資金調度 考量
=======================
南北橋晶片   命賤一點 就被焊死在板上

网友E:
如果知道BGA測試治具的單價後,您就可以理解為何不會有"橋座"這種東西囉~

网友F:
哎,如果大家都用修理的,那麼生產相關零組件的工廠不就都倒光了,大家都沒工作沒收入那來的錢修理啊!台灣的科技產業早就消失了,街上賣雞排的就一大堆,看得到沒錢買,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知道BGA測試治具的單價後,您就可以理解為何不會有"橋座"這種東西囉~

狼大意有所指......
難道.....因此不得不增加產量+預期使用者汰換率...因素n_066|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哎,如果大家都用修理的,那麼生產相關零組件的工廠不就都倒光了,大家都沒工作沒收入那來的錢修理啊!台灣的科 ...

要賣雞排阿~~~~~~
粗工算是先驅囉~~~~~~

网友:
如果賣雞排看到大家都用聞的沒錢來買,那賣不完的雞排自己不是要吃到吐,還是該換新的時候就換新的,可以促進產業發展,用新的也比較爽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哎,如果大家都用修理的,那麼生產相關零組件的工廠不就都倒光了,大家都沒工作沒收入那來的錢修理啊!台灣的科 ...

終於有人提到這個了~~~~

這個世界就像火車頭一樣,一但開動就算不對也會一直衝下去,很難停的。
所以需要就買,很多事就別怪生產廠商了吧!!!有很多人靠工廠,工廠則是靠大家。

生產不過是為了討好消費者,討好不了消費者時,想不倒都難。於是一堆工人跑出來賣雞排,又遇上一大堆沒錢買雞排的人,那就惡性循環了~~~~

(東西不修理,廠商也會被同業或時代淘汰。而東西修理得愈多,頂多只是加速這種淘汰。其實真正淘汰最大的動力不是修理,而是進步。例如從Modem進步到ADSL就淘汰了一大堆設備,同樣地,從ADSL進步到光世代,又淘汰一大堆設備。這才是量最大的,也沒辦法以修理解決,所以修理業只能算插花的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狼大意有所指......
難道.....因此不得不增加產量+預期使用者汰換率...因素 ...

以在下服務的日月神教為例,PBGA/HSBGA封裝製程段都使用O/S Tester(開/短路測試機),前段在打完線後先測過一次(看有沒有線短/球脫/手指脫),後段封模(Mold)後必要時再測一次(防沖線),這些只是單純的電源腳與接地腳阻抗測試而已,使用的治具是鐵氟龍針座、依照腳數裝入對應數量的鍍金彈簧針,然後裝上多層信號轉接板後接到OST設備,測試時機器會自動把測試座上頂到接觸後方的Pad或是錫球
而測試廠進行完整功能測試時,使用的Prober為了要因應實際運作的電源電流及高頻信號,整個測試治具與設備的結構更為複雜,因在下並非測試廠人員,所以這裡比較不清楚,不過看過測試機實體,內部比起單純測試開短路的O/S機要複雜且貴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說到這個~小弟BGA前中後都會測定表面的電容阻抗
以NVIDIA的顯晶為例
排列在左方或左下角的有Vcore及影像輸出
上方跟右方為記憶體橋接
下方則為處理序列輸入

在Rework前中後的阻值皆不同~且越熱Vcore的阻抗會變小

而不開發橋座主要是因為DIE與BGA板連接是用錫點互接
而綠色的部份為多層板~如果在加一層接座
應該會造成接點阻抗的增加~那Vcore才1.多V
阻抗增加後~供電模組的電流提供不是需求更高了

网友:
哇!原來南北橋不開發腳座的原因是這麼深奧啊!並不單是生產與消費的問題,在這裡又學到了更專業的知識,多多上來真的是求知的捷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