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pire ONE ZG5小筆電

楼主(2011-07-20):
開機狀況燈號都正常,也可進入BI0S,但要進入WiND0W的跑馬燈時就變成藍底白字當掉了,這是哪裡出問題!是內建記憶256M體出問題嗎?

网友:
這是要載入作業系統時,沒有驅動硬體的軟件所導致,請問大大您有做什麼動作嗎?
如果沒有就先還原出廠狀態,原廠手冊應該都有寫怎麼做!
如果是記憶體故障是根本就開不了機的!

楼主:
我的這台是沒有內建sata插槽,我用外接硬碟

网友:
不插外接記憶體也是嗎?
順便把錯誤代碼po上來吧
0x000000??

楼主:
不插外接記憶體也是
錯誤代碼0x0000007B(0XF7AC2524, 0XCOOOOO34,0X00000000,0X00000000)

楼主:
不接也是這樣,換別條記憶體也是

网友:
7b是作業系統故障吧

网友:
你應該是用 GHOST 方式灌系統的是吧! 嘗試用正規一步一步的安裝看看..

网友:
zg5有內建還原磁區Alt+F10
建議成功還原後要製作備份光碟
怕日後硬碟有問題

楼主:
這台是沒有內建sata插槽,所以沒內建硬碟也就沒有還原程式可用。我是用外接硬碟,且是用光碟安裝不是用GHOST,查了一下錯誤碼都是開機磁區錯誤或要加裝SATA驅動程式,在ACER官網可下載嗎?我找不到ZG5的驅動可下載!

网友:
一般這種現象,依據我的經驗是系統出了問題,請重新安裝系統,另一種狀況是硬碟故障,再重新安裝系統前可以先用壞軌掃描程式掃看看,有時我會利用低階格式化程式嘗試修復,提供你參考!!

网友:
回复 网友A:

wjz5766大,其實內部還是跑SATA介面。進入BIOS內,看看有沒有硬碟的相關選項可以調整,改成IDE模式或是相容模式。
原廠沒有驅動,就要自己抓了,去intel找。

楼主:
感謝s10274chen 大大,來去找驅動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請問樓主是ASPIRE ONE ZG5開機
而作業系統是安裝在『外接硬碟』上嗎?
如果是這樣的話 藍底白字很正常啊.....
印象中 我除了用有WINPE的隨身碟或硬碟可以這樣開機...正常安裝的 我還沒有成功過也..
你這台除非當初是買SSD版的...不然應該都會有SATA的介面也....
只是要換硬碟 你可能就要拆到快接近主機板的地方 才有辦法換喔..

如果你在彰化的話 我可以協助喔....而且It's free

楼主:
我在高雄
WINPE的隨身碟會很慢嗎
有sata轉ide的軟體驅動嗎

楼主:
正常安裝的 還沒有成功過
我苦!!

网友:
0x0000007b 是因為你安裝光碟沒sata驅動 可以偷懶在bios改成ide 但是速度會慢一些

楼主:
BI0S裡面已有看過很簡單沒有可改的地方。

楼主:
已經買到usb fd,sata的軟體也找到,灌完成不成功再向大家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