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FD 接腳判讀---超簡單

楼主(2011-07-20):
自從做出一個VFD倒數計時器之後,手頭還有一兩個VCD的 VFD 依據經驗果然很容易就把各接腳給辨認出來...
方法如下:
    VFD 左右兩邊各有兩pin 這是燈絲接腳,只要接上3.3V電壓(直流)就可以,****要注意***當你發現 VFD 表面有幾條細線已經"變紅"趕快把電源移除,因為電壓過高(電流過大),假如使用可調電源就方便多了,電流應該在100mA左右(或許可以用限流模式設在100mA就安全了),因為VFD要"亮"需要三個條件達成,A:燈絲電壓B:柵極電壓GRID  C:陽極電壓SEGMENT ,燈絲電壓已經敘述過了~3.3V ,至於 GRID & SEGMENT 電壓就用一個電源 12~20V 直流,把"正極"加到 三用表的兩支表棒上,記得喔!!都是正極也就是"正電壓"(你不要管負電壓怎麼辦,不管他把它空接) ,接下來 "表棒"從左右接腳往中間一隻腳一隻腳的"點",你會發現 數字的各"段"會有一"段"亮起來!! 接下來固定一支表棒,移動另一支表棒,你會發現數字的各段依序被點亮,把它記錄起來個接腳,就是 VFD的接腳了...

為何會如此? 因為 GRID 和SEGMENT 都使用正電位,所以比起LED七段顯示方便判讀喔!!
祝 大家順利找出接腳...

楼主:
VFD 想要DIY最痛苦的就是 GRID & SEGMENT 每一隻腳都需要供應高電壓的電路,也就是每一個接腳就需要 1~2個電晶體 還需要偏壓電阻2~3隻,如果4位數字+7段 就需要 11~22個電晶體,22~33個電阻,這用洞洞板焊接可是要"手發抖,眼脫窗" 要是有人把這些電阻電晶體的電路用PCB把他洗出來,並且用"接pin"把他連接出來,那真的就是"造福大眾"了.... 經常洗PC板的先進們,想不想造福大家啊!!

网友:
之前還有看過VFD專用驅動IC,不過現在可能已經絕跡了

网友:
純VFD的接腳位置每家作的都不太一樣,
不像LED的7段只有分共陽或共陰和體積大小不同而已,
接腳信號位置則是完全相同
VFD則因接腳位置不一定相同,接腳數也不同,所以要洗個公版來用則不太容易
驅動IC也有,例如631X系列就比較常見,
VFD的掃瞄顯示顪率及電源他都會搞定,就不用那麼多電晶體之類來控制
和MCU相連的信號也只有3-4PIN而已,還有提供按鍵功能
所以實際使用上使用專用的驅動晶片比較合適
缺點便是要自己去寫MCU的驅動部份,
這一段和重新寫LCM的驅動是一樣的,
不同的是由並列傳輸改成串列傳輸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A:

LEGION大:
   您真是高手啊!! 這麼詳細的東西都點出來了!佩服之至 Orz..... 前幾天遇見一位面交的賣家,他在詢問是否有人有興趣 寫PIC 的外包,我就想到你,或許他會上網PO需求也說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