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420HW07 V2邏輯板.左右鏡像反

楼主(2011-07-21):
請問各位先進.T420HW07 V2全新邏輯板換上友達T420HW07 V.2面板.
結果出現畫面左右相反.請問該如何解決?
試了兩塊都是這樣.

原先腳架掉螺絲.客人隨便拿了根過長螺絲鎖.
結果把邏輯板鎖出個大洞.(紅圈處)

网友:
有沒有比對過新板與舊板上元件或是一些跳線焊點/電阻是否都相同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比對過.新板在DC-DC處多了兩顆二極體.一顆電容.少了一顆保險絲.已拆除補上.還是一樣.
這現象對岸也有人碰過.

网友:
那可能就得考慮要不要試看看移植儲存韌體的flash及儲存設定的eeprom囉

网友:
這台會有韌體問體 t- com 也有新舊版本
都要相對應 記得好像會燒毀 t -com喔

楼主:
回复 网友A:

24C64換上舊板那顆還是一樣畫面..

网友:
因為沒有圖,所以我直接猜了~ 全畫面左右切半相反

通常由韌體控制,也有硬體的,要看控制板規格書,很難入手 開發人員才會有

或者控制板輸出左右兩邊是相同的如 V296W1 可互換,要有電路圖才能確定

後期有很多ic都反過來,貼背光以加強散熱...

工廠裡都配好的,不會有此情況,上下反序的我倒是看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