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S帶子換外殼

楼主(2011-07-21):
老媽子不小心把帶子給摔壞了
找一個快完蛋,但是外殼是好的帶子

把壞掉的帶子,打開
這是打開後,內部因損壞,而產生的新零件
打開好外殼的帶子準備交換
帶子交換完畢
準備蓋上,要小心圖中的那個白色的東東
這步最不容易,要把中間的標籤給弄成兩半,小心的把它連哄帶片裝上
上帶測試ok,下臺一鞠躬n_109|

网友:
這種帶子我手上還有近一百捲,可能都受潮了,你仍在使用,服了你。

网友:
有紀念性的影帶還是轉換成DVD方式保存比較保險.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媽子不小心把帶子給摔壞了

找一個快完蛋,但是外殼是好的帶子

良心建議...盡快拷貝成DVD~~~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對呀!!這是從網路上買來的,打開有一捲已發霉,其它的正常使用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良心建議...盡快拷貝成DVD~~~

這是平常老媽子錄電視節目來看的,老人家只會用這種機子.已買不到帶子(一般店面),都是從網路上買.能撐多久,就撐多久!!
這種機子,在回收場都快看不到了(骨灰級的東東)

网友C(2011-08-24):
磁帶是接觸式讀取
看越多次~畫質就越差
而且磁帶不易保存也容易發霉 !
不要說能撐多久就撐多久~可能哪一天 就不能看了
若覺得有保存價值~儘快轉成DVD  才是長久之道

网友:
曾經在好市多看過有賣新的帶子耶....
印象中還是TDK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太好了,改天到好市多看看.
老外開的,可能調貨的地方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磁帶是接觸式讀取
看越多次~畫質就越差
而且磁帶不易保存也容易發霉 !

不好意思,可能沒解釋清楚"能撐多久,就撐多久"的意思.
老媽錄節目是看完就再重錄,錄到帶子不行就丟掉 .

网友:
回复 楼主:

現在大通的數位接收機都支援錄影了呀!!
插一支8G的隨身碟就很夠用了...費用加起來也不到2000....

如果是看第四台,那就沒輒了...

网友E:
這個 咱也換過~ 那個白白的【轉軸】一個[VHS帶子]通常有兩個!!

ps:上次 咱是測試【VHS錄影機】會不會咬帶~
測試5臺【結果有三台   11年的錄影機】會咬帶~   【兩台9年的錄影機】不會 》《

ps:現在   許多大賣場【都沒有在 賣綠影帶】了~  也沒有在賣 【VHS錄影機】了!!
都是 VCD 與DVD的天下了!!

网友F:
回复 楼主:

用便宜的DVR來循環錄影

楼主:
回复 网友G:

是看第四台,韓劇還有當紅台灣鄉土劇!!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有兩個呀 !!我沒注意到n_081|
這是我的第一次,還好沒出事n_122|
老媽子雖然年輕時也是非常跟得上時代(少女時代[50年前]就到紡織廠當工人,看到紡織機,沒在怕.還教別人怎麼用).但是現在年紀大,對新科技可能.........
剛開始錄是用小帶子 ,也就是Beta帶.後來Beta帶被VHS打敗,只好用大帶VHS的機子,家裡躺了三台退役VHS機子(一可錄,兩只看),在役的有一台可錄跟一台只看,一共兩台.
還有備用機一台(可錄)外加兩台還沒壞的Beta機.還有就是我自己去回收場收到的Beta和VHS零件機.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回复 楼主:

用便宜的DVR來循環錄影

畫質也要可以才行,老媽子對畫質是不會讓步的,不要輸VHS太多(好的VHS錄起來,跟原來的幾乎一模一樣n_121|)
所以現在小的對於要用什麼樣的技術(太多了)來取代,很頭痛!!
還在撐,等技術穩定後,再來選一種最適合老媽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這個 咱也換過~ 那個白白的【轉軸】一個[VHS帶子]通常有兩個!!

會咬帶最好把錄影機拆開,所有驅動輪全部清潔

网友C:
轉錄成DVD 就不用再去換那個殼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轉錄成DVD 就不用再去換那個殼了 !

拍謝,老媽子看完,就把帶子拿去重錄.一看到畫質有一點點下降,就把它丟掉!!
換另一塊帶子. 你可以看到那帶子有標日期,那是老媽子做記號要來分辨那一塊是錄那一個節目用的,不是保存日期呦!!
少數的帶子壽命不一樣,有的特別長,有的特別短.大部份的帶子都還用滿蠻久,才有畫質下降的問題.帶子壽命大致是以常態分布.但是最重要的,也就是一擊必中,這點老媽子決不退讓n_139|
到目前為止,沒有錄失敗過,這也是到目前為止,要為老媽子找到如此替代系統最大的難題n_135|
DVDRW 就是一個選項,但是如果發生射飛標現相,那我可會被插到滿身痛死n_130|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這裡有6捲未開封的空白帶子,TDK T-120HSBA,本來想保留的,因為我還留有一台錄放影機.
若你是住板橋附近,可以賣你,若是其它縣市,因為不大想用寄的,所以就抱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在彰化n_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