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SIEMENS 手機變壓器維修

楼主(2011-07-21):
這是手機原廠變壓器,OUTPUT 5.4V 0.7A
情況是電池沒電時剛充電即顯示已充電完成,
換新買電池還是一樣,看來該拆變壓器了

左邊爆電容,品牌為jamicon

與其他品牌副廠變壓器比較,上方為正廠

電路背面,下方為正廠

10v 1000uf

10v 220uf

更換後:
10v 1000uf 換同規格,10v 220uf 改用16v 220uf代替。

完修,輸出電壓正常。充電也正常了....

网友:
這正副廠的變壓器品質也差太多了吧...
我敢說那科副廠的變壓器絕對成本不會超過100元...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很不錯的電容表 ,可以敗一下,不過又要看(紅太狼)的臉色了........不要拿鍋子丟我 !

网友:
讚,我怎麼遇不到換電容的 CASE

网友:
普遍變壓器要怎麼拆比較好呀,都不知怎麼打開@@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用吹風機夯,然後慢慢挖

网友:
回复 网友B:

拿小支一字的慢慢打.....

网友:
恩恩,感謝樓上兩位前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用吹風機夯,然後慢慢挖

接下去用兩隻一字起子對挖
就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用瑞士小刀加鐵鎚力道把它切開,或者也可把小刀烤熱,就可輕鬆劃開。
重點別傷到內部電路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