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SUS U5F 筆電上電不開機維修實例

楼主(2011-07-21):
ASUS U5F筆電~不過電維修
拍謝~我拆光光了才想到要拍照
這台U5F故障原因為上電後不過電~連電池也不開機
首先上電後先看變壓器燈號~再聽聽有無高頻異音
再測量空載電壓是否正常

當然~變壓器是好的

拆機後~先從入電端檢測
在MOSFET以後都沒出電~上電測量VTT電壓為19.1V~S極與D極皆為19.5V
有擊穿的可能~我拆

果然有一側擊穿

此顆為VISHAY威世的DUAL P-CH的MOSFET
兩組的ID電流不同

小弟在此採用APEC的MOSFET替代
為兩組電流皆為7.7A

我裝…

先開機測一次
好了就全部組起來~不過…不放心那顆濾波電容~順便拆掉

很可憐的北橋散熱~一片口香糖貼到鍵盤底部散熱…安捏乾賀XD

我裝…
燒機3小時~完修
有軟到~XDD

謝謝收看

网友:
好奇大,不軟不軟,一點都不軟

网友:
運氣真好..遇上軟的...恭喜完修

网友:
真是高手~!~

拍拍拍~~~

网友:
在高手眼中大概都是軟的!我只會看有沒有爆漿的電容:

网友:
恭喜完修令人羨慕

网友A:
恭喜好奇大完修!
不知北橋上面的口香糖,後來有另外處理嗎?

网友:
這對一些新手來說,算是很硬的吶!
好奇大真是強~~

网友:
維修實例的好文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我一直以為好奇大是BGA高手,現在也跨界到筆電了!

网友:
對我來說這個要是軟的,我看也沒什麼是硬的啦!

网友:
是丫,對於新手來說真的不軟!偶一直以為MOSFET只有一個長像,今天又長見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好奇大完修!
不知北橋上面的口香糖,後來有另外處理嗎?

LZ说的口香糖是那片软硅胶散热垫哦

网友(2011-09-12):
大大我的筆電也是不開機(acer 2920z)...mosfet 是p2003evg (123腳是19.2V>>567腳是19.21V>>8腳是6.5V)這樣事正常嘛...也是擊穿了嗎

网友B:
"好奇大" 能經驗傳承,真是不容易.
如果用FDS4935這顆來代用是否可行?(封裝內兩顆P-CH MOS標示剛好對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奇大" 能經驗傳承,真是不容易.
如果用FDS4935這顆來代用是否可行?(封裝內兩顆P-CH MOS標示剛好對調)

哈~剛好有修到嗎?
你說的這顆應該沒問題~這台充電電流+使用中約2.4~2.6A
雙封裝~又是P通道的~這個算攻頂的~沒看過更高的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