徵求 sony 微動開關或可代用品

楼主(2011-07-21):
這是sony dvd音響貼片開關約十個,全部內部氧化不良!
跑了好幾家電子材料行找不到這種規格,請問有誰知道哪裡找的到嗎?

開關規格:長4.5mm 寬3.5mm 含按扭高2.5mm

電路上aa是相連的,ab距離約2mm
開關按下時a b才會導通。

网友A:
大大沒有視角圖嗎?
這開關是用壓的還是撥的?
給您一個參考不知是否受用!
x拍~ic99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沒有視角圖嗎?
這開關是用壓的還是撥的?
給您一個參考不知是否受用!

和pc一樣是按壓開關。
實品比較過,就算把接腳彎進去還是接點距離過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這是不是您要的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115799799

panasonic的按鍵開關我很喜歡,但很明顯的太大了....

圖為6*6mm的比較

网友:
最下面那顆應該可以

网友:
或是看TSSK, TSCA這二款
http://www.ivytech.com.tw/products_b_5.html

网友B:
上面那個是2支腳不行, 看看這個

http://www.canal.com.tw/images/products/SS307.htm

网友:
這個也看看....還要注意一下高度.

http://dawning2.com.tw/compile/1239269392.pdf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那個是2支腳不行, 看看這個

http://www.canal.com.tw/images/products/SS307.htm

ricky大,謝謝您幫我找這麼多,建議貼一個版就好了較省版面。

SS307看來很合,有點問題是得找到有廠商可賣我「十顆」,
有空我在來問看看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ricky大,謝謝您幫我找這麼多,建議貼一個版就好了較省版面。

SS307看來很合,有點問題是得找到有廠商可 ...

不好意思, 我是邊找邊貼的.
看看可不可跟那個公司要樣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