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玩的小型點矩陣VFD顯示幕

楼主(2011-07-21):
看到玩VFD顯示幕的文章,突然想到自己之前去拆船街時,看到一個從設備控制盤上殺下的小型點矩陣VFD顯示幕,這是Noritake出的GU112X16G-7000,顯示區大小為112*16
正面,看到大大的玻璃製VFD顯示幕

背面很乾淨,只有印型號、一些跳設定用的焊點與連接座

側面,所有的元件都排在VFD顯示幕的下面

上網查了規格書,發現這款是採用RS-232規格通信,電源也吃5V,所以就拿了一個頭被插壞的USB轉RS-232轉換頭裡面的的電路板來改成USB介面

利用原廠的示範用控制軟體,可以直接顯示文字

這款雖然沒有內建中文字型,但也可以用點陣圖方式顯示中文及圖型

可惜小了一點,不然還可以顯示更多東西
此款VFD相關介紹及控制軟體網站:http://www.noritake-elec.com/7000.htm

网友:
這樣也能玩!!!

网友:
從公園路的拆船街拆的啊,
那算是買對了,這種用RS232作傳輸的VFD好用多了
VFD的魔力還真是令人無法招架.

网友:
真是長知識了,在下一直以為NORITAKE只有燒食器說...
慚愧,慚愧...

网友:
好漂亮~~~比LCD迷人~~

网友:
這讓我想起了微波爐...

网友A:
這東西~我以前拆了一堆...
可惜~都是DVD或是VCD的控制器在用的..
無法用在模組上面..
要不然也真想拿來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東西~我以前拆了一堆...
可惜~都是DVD或是VCD的控制器在用的..
無法用在模組上面..

先看看連在板子上的VFD驅動晶片是那一棵
是不是都使用同一系列的
很久以前也拆過,也想使用
但一般的LCD又很便宜,但一直又無法抵抗VFD的魔力
一直在考慮是不是寫個程式作成模組來使用
如此一來便可以接近模組化來使用了,
但真的有必要這麼作嗎

网友:
公園路的拆船街還有拆船貨?
是日本中古貨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看看連在板子上的VFD驅動晶片是那一棵
是不是都使用同一系列的
很久以前也拆過,也想使用

DVD貨VCD用的那一種...頂多只能來跑時間或倒數計時器吧...
若拿來玩倒數計時器...旁邊還有光碟旋轉的圖示也可以拿來用..
這樣說不定就很酷喔....

网友:
這個讚n_116|

网友:
複古風又吹起了嗎?!

當時LED在蓬勃發展時,大家都流行用LED顯示..
VFD就被沒落了...

可是!還是VFD的顯示比較高貴呀!!

网友:
這個好,我就是在找這種的,以前的小教授二代,還有微處機剛出來時,國外的學習機,較進步的機種,其顯示就是用這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