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冰箱 SR-12NX 定時器線路求教

楼主(2011-07-21):
電路圖

電路圖
各位大大好:朋友家一台三洋冰箱   SR-12NX  ~因為定時器故障~所以去買一個一模一樣的回來換~誰知冰箱端的線色和定時器的線色不同~又忘記作記號~買回的定時器是聲寶的~所以目前是無法安裝~請各位大大幫幫忙解解惑一下~~感恩
冰箱端的線色:白.青.黑.黃
定時器的線色:灰.紅.黃.茶

楼主:
買回的定時器所查到的資料~是一大顆黑色的~

1~4 → 線圈
2~3 → 化霜
3~4 → 運轉

#1 → 灰色
#2 → 紅色
#3 → 黃色
#4 → 茶色

网友A:
唉....剛下班回到家就給我出難題了 ?

線路圖上的#1接到你的定時器#1
線路圖上的#2接到你的定時器#4(線圈腳位不同)
線路圖上的#3接到你的定時器#3
線路圖上的#4接到你的定時器#2(線圈腳位不同)

線圈位置不同所以#2 #4腳要對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大你好:我依照你的方法

結果如何~明日再上來分享摟~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唉....剛下班回到家就給我出難題了 ?

線路圖上的#1接到你的定時器#1

今日依照大大地指點,有接上測試,結果是沒動作,還是拜託大大直接跟我說什麼色接什麼色好嗎?感謝再感謝~~

目前照大大只是的接法是:
冰箱端的線色:白.黃.黑.青
(此排序並不是線路上的標示順序喔~線路圖上的編號為:1黑.2青3.黃.4白)
定時器的線色:灰.紅.黃.茶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日依照大大地指點,有接上測試,結果是沒動作,還是拜託大大直接跟我說什麼色接什麼色好嗎?感謝再感謝 ...

有空的話請再重貼一張圖,
看不清楚也無從猜起!
聲寶用定時器內部接點與一般定時器要共用有一點問題,
因為它的內部接點跟外部標示有一點不一樣,
建議去原廠購買或材料行更換為白色的定時器,
這樣對您來說配線會比較容易!

网友:
我說的沒有錯啊 ?

#1(黑)接到你的定時器#1
#2(青)接到你的定時器#4(線圈腳位不同)
#3(黃)接到你的定時器#3
#4(白)接到你的定時器#2(線圈腳位不同)

請將定時器上的旋鈕輕輕順時鐘轉一下

再不行應該是冰箱溫度開關壞了

楼主:
補貼一張繼電器部位的重點圖~拜託大大幫幫忙看一下~目前裝上後還是一樣不會動喔~~~

网友A:
如果按照我畫的圖接還是不動的話,你先把電源插頭拔掉,再把定時器上的四條配線全部拔除,然後將黃色線與青色線短路接在一起電源插頭再插上,這樣壓縮機會動嗎?如果會動就是你定時器配線錯誤,如果還是不動應該是調溫器掛了!調溫器用電表歐姆檔量看看不會導通就是壞了,要不然就是你之前在接定時器時配線有誤,將內箱裡面的配線短路燒斷了!!

你說的不會動有包括冷凍庫內的風扇馬達嗎?(門開關要用手壓著馬達才會轉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補貼一張繼電器部位的重點圖~拜託大大幫幫忙看一下~目前裝上後還是一樣不會動喔~~~ ...

我以前自己拆修除霜定時器,因為冰箱已經停工數小時,因此先將配線圖上
2,3 接線短路,讓冰箱先運轉,你可以用這樣檢查冰箱是不是有其他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按照我畫的圖接還是不動的話,你先把電源插頭拔掉,再把定時器上的四條配線全部拔除,然後將黃色線與青色 ...

如果聲寶這型定時器不好更改~

楼主:
是用這款繼電器喔~朋友表示她沒換過此定時器~但不知為何三洋冰箱會裝聲寶的定時器??

這幾天再去試試再回來跟大大報告摟~~感恩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用這款繼電器喔~朋友表示她沒換過此定時器~但不知為何三洋冰箱會裝聲寶的定時器??

這幾天再去試試再 ...

這一型的話跟T大師傅說的是可以用,
會不會有其他問題!

更正還是換一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一型的話跟T大師傅說的是可以用,
會不會有其他問題!

這顆是和原本裝在冰箱上的一型號耶~就是不知為何會裝這一型號~~

网友:
回复 楼主:
幫您對照線路...試試~~~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的顏色號碼標示錯誤可能會誤導  2-青   4-白  才對

回復chinlong1229  你傳回來的接線圖可能有誤
順便更改一下你傳回來的接線圖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大大你好:我有把定時器拆開看過~接點確實跟大大修改後的一樣~只是材料供應商為何會這樣標我也稿不懂~所以我的接法應該是??也一樣先用黃色與青色短路再通電的方法測試嗎?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謝大大~我會再研究再試試的~~感恩喔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清楚了~~這才是正港的三洋原廠定時器(其實都是同一家廠商代工的)

注意腳位編號不同,但內部接點應該都一樣,仔細看就知道如何代用了

三洋 (以三洋定時器編號來講) : 1-2腳是馬達線圈(1腳是獨立腳)
                                             3-2腳導通是壓縮機運轉(3腳是共通腳)
                                             3-4腳導通是化霜(3腳是共通腳)

也就是說你買的那一顆是可以代用的,方法就是之前我講的那樣

网友C:
不好意思..此次線路才是正確的!
今天小的也碰到相同的情形!
其更改如下圖!(手機拍攝有點模糊)
1234→青黃白黑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剛剛先教朋友先將黃色與青色短路再通電的方法測試~結果壓縮機會動~看來真ㄉ是線路接錯了~~所以是1234-黑白黃青還是1234-黑青黃白呢?因為大大畫的圖接法跟上面的說明不一樣~我真是豬頭~

网友(2011-09-27):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此次線路才是正確的!

今天小的也碰到相同的情形!

lhc大厲害!正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