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奇美POLyvision N-3272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楼主(2011-07-21):
這台液晶電視是老師的,老師說壞掉了,所以就乾脆從家裡搬到學校實驗室,讓我在暑假這段期間,去學校和老師討論專題之後,順便慢慢摸。
就因為每個星期去學校一次,這完蛋了,我的健忘症會發作,線該往哪跑,我會忘記啊!結果完修後,慘了!發現好多地方線都理錯了,所以下星期去學校,一定要再拆一次重新理線。真的窘了。
這是奇美的機子,可是外面看標籤,連奇美一個標籤也沒有,差點以為是其他牌子。
老師說有聲音,沒有畫面,還真的耶!電源燈亮著,照理要有畫面才對,但是...黑壓壓一片。看到DoReMi,之前家裡還有看第四台,常常和妹妹在看的說,現在就沒有了,印象中從第一部到最後一部看了至少三遍了吧。
心裡大概有個譜,應該比較好處理,所以要找到目標,一定要拆。拆掉腳架、外殼,另外還有電源供應器、以及電視盒,AV端子的一些模組,都要拆。
費了一番功夫,終於先看到主機板了。但是重點不在這邊。還要再拆。
要再繼續拆下去前,要把一些排線都先拆掉,這是高壓板要用的power和開關,亮度調節的排線,還有喇叭要用的排線。
而這邊則是主電源上來的接座還有面板排線以及電視開關、紅外線接收的排線,這也都要先拆掉。
接下來還要把兩側的喇叭線都抽掉,才可以拆鐵蓋。
拆這麼多,螺絲也一大堆,因為頭一次拆LCD TV,花的時間還挺久的,快半個小時。終於看到目標囉!
目視板子沒有明顯故障,應該沒有東西損毀,會跳保護,除非回授元件異常,接下來,應該是變壓器有可能出狀況,再來的可能性就是燈管出問題。一量下去,馬上看到問題點。
找到問題之後,就拆下來確認,判斷有沒有確實損壞。為了比對好的,也同時要買零件回來換,勢必要知道阻抗,這樣換起來才可以讓原電路恢復正常運作。打問號的是有問題的。
打問號的,頭尾量測,發現尾巴的部分阻抗偏高許多。
另一端則無問題。
而另一顆正常的勒?這樣的阻抗才是OK的。
後來就去買了一顆回來,到學校再換。由於是請老闆幫我殺肉下來的,他用的是風槍來拆,所以原本在線圈內的一些凡立水。
因為高溫都流出來了,冷卻固化後,就成了這樣子。還好高溫沒有使線圈的漆包線受損脫皮。
這星期到學校,把東西焊回去,這樣就大功告成了。
燈管有些沒接好,要裝好。
板子接好後,上電測囉!
亮亮的,那OK了。
確定有畫面了,就可以準備裝回去了。
又花了一番功夫,最後全部還原回去,這樣就好囉!

网友:
直搗黃龍、直指問題的中心~~~~

网友:
感謝s10274chen 大大分享這麼棒的~奇美POLyvision N-3272液晶電視 維修心得解說,
沒拆卸前已經有維修邏輯了,知道是高壓保護造成,滿有前途的青年。

网友:
一輪大一出手,果然就是不同,一下子就抓到問題點了,
LCD TV 的線還真多啊!那高壓板上的零件也不少,
真的要查也要花一番功夫啊~

网友:
恭喜修復、、、好強的思路,年輕有為、、、

网友:
拆這一台真的是很搞工~
恭喜了~

网友:
逸輪大真的是老手啊,沒幾下就直接找到問題的點!
真是利害!
不過這台還拆到真下面!線要怎麼接還真的要花腦子記一下,
不然很快就忘光了!
恭喜完修囉~~

网友:
拆的過程繁複,但是版主直接針對故障點查修,這需要經驗累積才能做到~~~常來這版版也能快速累積功力喔~~~希望大家能愛護並分享自己維修經驗讓這版版造福更多人~~~~感謝分享及恭喜完修喔~~~

网友:
年輕人!就是頭腦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台液晶電視是老師的,老師說壞掉了,所以就乾脆從家裡搬到學校實驗室,讓我在暑假這段期間,去學校和老師 ...

請問大大那變壓器去哪買的??買多少??謝謝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直接命中要害!

楼主:
給大家:
   拆這個真的會讓人很容易忘記一些理線的方向還有螺絲鎖哪邊,有時候可以做做記號,或是把螺絲在鎖回去原本固定的地方,那這樣就不怕忘了。
   一般遇到故障時,該要想想,為什麼故障,故障的成因是什麼,那麼這樣一來,就比較容易去針對故障點作分析以及排除的動作。但是若有些情況下,一些怪異狀況出現,分析上比較還有困難,那麼才比較會偏向說去地毯搜索。
   其實修這台,真正查修花的時間不多,大多時間是放在拆裝板子、外殼等等,知道故障成因後,再來分析排除,是不是容易多了?
  經驗會幫助更快速的解決問題,然而真正的,是要了解它的架構,那才是幫助解決問題的最大幫助。小弟我對於很多東西,還沒有深入了解它的架構、原理,還要再多努力,與大家共同加油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變壓器是在網拍買的,賣家賣給我85元。

网友:
檢修比拆機快.....逸兄,好樣的~

网友:
我記憶力不好,所有接線頭都做記號(紅,黑,綠,藍筆與立可白)!

网友:
變壓器故障...那這狀況應該是看電視有聲無影
也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完整的維修過程 圖文並茂!

网友B:
跟老師說"ALL PASS"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老師說"ALL PASS"啦

他的玩具沒做出來....我朋友很難建議ALL PASS......

看來,當年有人在這邊嗆說學校沒有老師教單晶片......有人踢到鐵板了........哈哈

网友:
還買的到這變壓器,真是厲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