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一下變壓器規格

楼主(2011-07-22):
一般變壓器不是都是把交流(ex:110V)轉換成直流(ex:3-24v)
可是我看到這個卻是220v換成9v 3w…
這樣台灣的電子街有在賣嗎!我查到的都是像nb的那種變壓器
這樣它上面寫15v…那到底是幾a的呀…很怕買錯
那他寫雙9v…那我不就可以拿一般變壓器9v的來分接成二個9v了…覺得很奇怪…>"<~~
附上淘寶的網址:3w雙9v變壓器
請幫忙解答一下
如果不適合放在這區的話…請移一下

网友A:
一般變壓器不是都是把交流轉換成直流
我知道的因該不是~~出來因該還是交流~~
W=VI   SO  3=9*I   SO~~電流就出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變壓器不是都是把交流轉換成直流
我知道的因該不是~~出來因該還是交流~~
W=VI   SO  3=9*I   SO~~電流 ...

因為我一看那個變壓器,直覺…就是交流換成直流滴…
最後才發現…它是換成交流滴…>"<~~~所以才覺得新奇囉…
不過也感謝大大的回復^_^

网友:
............我v7板子要來了...你不會買v4吧
他主要是7805跟7905要用..只要整流完高於3v已上....都可以
我手上這個是0.3a的..給二片v4吃很正常 等我v7一到手 這個0.3a的就用到的了
看你要不要在來找我

网友:
那是傳統變壓器,附中心抽頭(CT),所以出來的是 15-0-15(也就是30V)
有時有N個CT,如 12-6-0-6-12 / 24-12-6-0-6-12-24 ....
也有N組回路集成,如 0-9 一組 0-9-18第2組(就是 9-0-9啦)
我手上有6,7個這類變壓器,由0.5A起跳,最大的是由一部AMP拆下的圓形,有AC36-0-36

网友:
大陸地區 AC 是220VAC 拿回台灣環境110VAC ???
你還得找220 <==>110 來轉一次
不好啦~這樣促進經濟 違背痞酷精神 阻礙資訊業發展

GOOGLE 找一下 [PT-12變壓器]
台灣的電子街應該都有在賣(高雄 中將大林 確定有)
高職電子實習 一定要買的

下面連結

中信變壓器  PT-12變壓器
輸入電壓: AC110V
輸出電壓電流: AC   0V-3V-4.5V-6V-9V-12V 1.2A
http://www.jin-hua.com.tw/c1_product.asp?id=9720

三立變壓器  PT-12變壓器
輸出電壓電流: AC 0V-6V-9V-12V 1.2A (看來3V-4.5V太少使用 被省掉了)
http://www.jin-hua.com.tw/c1_product.asp?id=9628
http://shop.cpu.com.tw/product/2819/info/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我一看那個變壓器,直覺…就是交流換成直流滴…
最後才發現…它是換成交流滴…>" ...

變壓器只能交流變交流.

>直覺…就是交流換成直流滴…
這個是AC/DC Adapter,交流/直流 變換器.

最好說明自己的用途,什麼負載,所需的電壓電流各為多少,這樣大家給你的建議才會符合你的所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