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機車無法電發

楼主(2011-07-22):
首先先來說明一下電路怎麼走的 電瓶-> 過鎖頭 -> 煞車開關(有些車子不需要煞車開關) -> 啟動開關 -> 啟動繼電器 -> 啟動馬達 -> 帶動啟動盤 -> 轉動引擎

*有時保險絲斷掉會沒過電  如何試有沒有過電 打開鑰匙 在開方向燈 方向燈有閃就代表有過電 (除非你方向燈壞掉或電瓶完全沒電)

*如何檢查電瓶是否電力不足而導致無法電發 打開方向燈 然後按煞車在按啟動開關 看方向燈在閃的瓶率有沒有變慢或者不閃了;如果有變慢的情況就表示你電瓶的電力不夠了

*檢查煞車開關有無過電 按煞車開後面煞車燈有沒有亮,有亮的話就是有過電 (除非你煞車燈燒掉)

*如果煞車開關有過 ->按啟動開關沒聲音的話大部分都是開關壞掉

但是要注意聽 按下去如果有一種"答答答"(不會很大聲所以要注意聽一下) 就表示啟動繼電器 或者啟動馬達壞掉 或者引擎咬住啟動馬達無法帶動 (有時皮帶斷掉也會把引擎咬住)

*如果按下去只有馬達空轉的聲音表示啟動盤壞掉

*如何檢測電瓶是否壞掉 如果無法電發然後用踩發騎過後 停駛後短時間內用電發可以發動的話那就表示車子有在充電 但是電瓶無法續電 則該換了 (有時電瓶完全壞掉也無法充電進去)

*對電沒概念的就把他以水來想像 電瓶就像是一個水塔 而無法續電就是水塔破一個洞 則如果你車子有在騎就表示你的水塔(電瓶)有在補充水(電) ;而因為水塔(電瓶)破一個洞 則過一段時間;水塔(電瓶)裡面的水(電) 漏光了 就無法用電發起動了

-----------------------------------------------------------
你要檢查的不只啟動開關
電瓶有電
再來啟動開關按鈕
剎車開關
再來啟動馬達繼電器
再來啟動馬達  這幾樣其中一樣都會造成不能電發
因為他是 電池電經過鎖頭   鎖頭ON之後一條正電會通往剎車開關  按剎車時正電會通往啟動馬達繼電器跟後剎車燈 你要檢查剎車開關有沒有壞  可以按剎車 看看後面剎車燈有沒有亮  有的話就是正常如果不會亮就是剎車開關壞掉了 這要注意 剎車燈不能是壞掉的情形 剎車燈有亮之後 按剎車按啟動開關按鈕
聽聽有沒有答答答 繼電器做動的聲 有再答答答 起動開關按鈕就是正常
如果沒有答答答做動得聲音 要就開關線路斷掉 不然就是開關或繼電器壞掉
如果有再答答答做動的聲音 就是繼電器跟啟動馬達其中一樣壞掉
這幾樣東西是連貫的 其中一樣壞掉就會不能電發 你這樣試試看因該能找出哪裡壞掉

楼主:
我的4U 曾經有無法電發.....查下去啟動馬達(電動盤)掛了.....副廠500換到好900
原廠900換到好1千5 ,就換了原廠的 以上的報價900.1500 材料也賺.
工錢也賺 事後去網路上查零組件網購價的@@" 但老闆技術好 那就給
他賺了!

网友:
感謝大大的原理說明

网友A:
我有一台老舊50cc..
原本左手前剎按了剎車燈不亮..右手會亮
會亮的話就可以電發..

前幾天下雨了..右邊也不亮了..
當然就無法電發了..

拆下右邊的開關量一下..
開關好像是按了是開路..
沒有按是短路..
量一下好像也是正常..
請問各位前輩是那裡還有問題呢??

网友:
材料有價可查可受公評,技術無價難以量化....

拆裝過程簡單&複雜也影響工錢.....

不知道有沒有某輛機車的全車電路圖,師傅來講解一下

网友:
之前機車不能發動,車行老闆說我的線圈燒掉了,原因是電瓶沒電,我想舊車不想換電瓶,用踩的就好,修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台老舊50cc..
原本左手前剎按了剎車燈不亮..右手會亮
會亮的話就可以電發..

如果是鼓煞可能是煞車感應器壞了 一條沒多少

网友:
不錯的機車故障檢修判斷...感謝提共經驗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台老舊50cc..
原本左手前剎按了剎車燈不亮..右手會亮
會亮的話就可以電發..

剎車開關壞掉了

网友B(2011-09-12):
不過基本,上更換啟動馬達,最好檢查起動盤是否已年久耗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過基本,上更換啟動馬達,最好檢查起動盤是否已年久耗損!

啟動盤看車種,訴克達來說Y牌的大多在普利盤後方,裡面的鋼珠跟彈簧可以單獨購買更換
其他牌的大多要拆曲軸箱,工程不小.

檔車除SYM在離合器室內,其他幾乎都是跟啟動馬達作成1個單元

网友:
原來我們這裡機車達人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台老舊50cc..
原本左手前剎按了剎車燈不亮..右手會亮
會亮的話就可以電發..

你這個比較像是煞車感應壞掉…
因為電發要煞車感應有才能電發…
這個是上週幫朋友弄車才發現這個也有關…
不然原本我以為電發不了只有幾個東西要看
電瓶、啟動繼電器、啟動馬達、保險開關…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這個比較像是煞車感應壞掉…
因為電發要煞車感應有才能電發…
這個是上週幫朋友弄車才發現這個也有關… ...

說真的沒電發還真不方便...
上周牽這台老車去車店給老闆看...
老闆冷冷看了一眼說...

你有查一下剎車手把下的開關嗎...??
我說有...

他又說腳踏能發就好...甭修了...
我.......

他有說剎車感應器有可能壞了..要3~400元
我是希望大概在那裡可以自己換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說真的沒電發還真不方便...
上周牽這台老車去車店給老闆看...
老闆冷冷看了一眼說...

剎車感應器就是剎車手把下的開關,30年前的速克達沒這個東西,煞車握把基部有個小卡筍,可以在發動時卡住煞車握把避免暴衝

您可以把煞車握把握到底看煞車燈會不會亮,會亮這個就沒壞,還有就是左右煞車輪流握,這個很少會2邊一起壞

网友:
電瓶要顧好,新型的機車已經沒有腳踩發動了,全部要靠電瓶
如果電瓶沒有顧好,真的要顧路了!

网友(2011-10-12):
不充電 整流器也是重點

楼主:
沒錯...我的三陽 高手125R 5期噴射的電瓶就掛了..電發發不動..症狀是點火的時候 檢測燈會一直閃 有細微的聲音....花了1400元含換買10號電瓶換上就搞定了~ 10號的電瓶成本可能更便宜些.....

楼主(2012-03-11):
關於傳動運作資料來源從網路分享給大家:

傳動內容:
普利盤.普利葉.碗公.離合器.齒輪組.培林

普利盤 普利珠 普利葉 (這三種零件為一組)

隨著轉速增加~普利珠會因為離心力而甩出

然後藉由普利盤裡面的溝槽斜面往外推(推出普利盤)

普利盤是可以移動的,而普利風葉是固定的

普利盤推出後,會縮短跟普利風葉的距離...(這稱變速)

隨著變速過程,普利盤&葉的距離越短,皮帶會因壓迫而滑出張開...

皮帶的長度是固定的~

在普利盤那邊張開~那在後開幣盤就會縮起

這過程就好像變速腳踏車一樣

錢小齒帶動後大齒(起速)===>前大齒帶動後小齒(尾速)

對了,珠子的輕重只能控制''變速時間''

不能控制車子的速度

輕珠子也能拉尾速,不代表重的才能拉...

碗公 &離合器是一組的

離合器是跟著後開閉盤旋轉的

離合器裡有三個彈簧~這三個彈簧勾著離合器蹄片

蹄片是有重量的...他會隨著轉速增加...藉由離心力甩出(有點像普利珠)

因為有彈簧拉著,所以會慢慢的開啟...

然後慢慢的抓住碗公,達到動力傳輸的效果...

齒輪組

齒輪...是決定起中尾速的關鍵零件

以豪邁迪爵來說,原廠是13齒

改裝的也有分,起中速是15~16齒(起中速很優,尾速小優)

尾速是17~19齒(起中小優,尾速優!)

培林

車上有很多零件是需要培林的幫助才能運轉

其實他的作用只是減少零件與零件的摩擦,讓動力不會損失的零件

像...區軸培零,齒輪軸培零,凸輪軸培零

他是個圓柱體的零件...內圈跟外圈之間有小鋼珠

所以內外圈是可以旋轉的...

你想想...

如果你要讓一根柱子插在木板裡讓他旋轉

在柱子與木板接觸的地方就會產生摩擦,這會造成零件的損壞...

如果木板與柱子之間套上一個培林...

藉由培林的內外圈可旋轉的特性...

外圈套住木板,內圈套住柱子,達到旋轉時柱子0摩擦的狀況...

普利盤:
作用:推動皮帶和變速時機的變換。

普利盤為主角,於其他為配件配合,只須配合其他就好,至於盤子可以選用自已喜好的材質、順暢度其他方面的採用。

碗公:
作用:當離合器離心接合到碗公時,些時碗公會傳達轉動給齒輪,最後傳達轉動給後輪。
改裝後:會比原廠接合強 也比較輕。

普利珠配法:
作用:利用珠子的不同重量,來推動盤子的移動速度之用的,也可作為改裝後的低中尾速調整法。
珠子要怎麼配,要依盤面角度與盤子溝槽幅度決定珠子的輕重與大彈簧彈力大小來作決定,但大家都把珠子都配在原廠克數以下。
起步要快尾速要拖,可以用較輕的珠子與1000轉以上大彈簧來調配出最理想的感覺。
如果用過輕的普利珠會使引擎奔高轉,不但可能沒了加速也可能沒了尾速,因此還會更耗油,除非用珠子加重與低轉大彈簧,如果用過重的普利珠會使引擎轉速低重拖無法使力,因此引擎也是會使引擎耗油也會使尾速無法上昇,除非用減輕珠子或引擎動力增加和用高轉大彈簧。

普利風扇盤:
作用:本盤為固定不動是幫助皮帶移動之用的,還有上面有風扇是做為冷卻之用的。
普利風扇盤選配與配法:
選用飛盤時,皮帶面角度有分15度和14度,15度其實跟原廠沒什麼兩樣的,而14度跟原廠有差的喔,因為14度對尾速是增加的可能性,是有盤面角度有改變的話,可能會影響變速快慢的效果,至於怎麼說只有改了之後就知道。
你好我是GTR騎手也是專改此車的經驗者,依我收集的資訊,GTR改傳動和排氣管最高是可以跑120左右的實錄,可是傳說中有人可以跑130,但我只是聽說可是跑125左右的人比較有可能。

離合器:
作用:當引擎轉速升高,則離合器上的三個蹄塊會離心向外,此時會接合碗公來做引擎轉動的傳達。
改裝後:耐用 耐熱 接合的強 較輕 不易因高溫而失去接合力。

齒輪組:
作用:改變輪差的設定,因此會產不同的差數。

培林:

作用:幫助高速轉動物滑動容易。

网友:
哇!!!大家都解說的好專業仔細,增加了不少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