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GAMMA電路對畫面的影響

楼主(2011-07-22):
小弟有兩個問題要請教各路高手們
1.
T-CON上頭的GAMMA階梯壓差電路倘若出了包,對畫面在顏色
表現上會有何種的影響?

看過資料說該電壓會像階梯由高漸低,如果這電壓與廠商定
的電壓值有出入,對畫面會怎麼樣?.....是色調怪怪的還是....?
還有這電壓是不是非得跟廠家訂的值那樣得完全一樣?還是可
以有些許的誤差存在?

2.
MCU透過高壓板實現亮度改變,這亮度控制如果不接,高壓板
就以其最大亮度點燈。倘若該高壓板沒接亮度控制,但亮度還
是感覺不夠明亮,是否代表燈管老化?

煩請各位頭家、高手賜教~~感恩阿n_002|

网友:
1. 缺色掉色變色,從彩色階條畫面觀察
2.請查高壓版或者面板spec來看,還要看調亮度的方式為哪種,通常有兩種
Internal PWM MAX  VIPWM VSEL = L     3.0V minimum duty ratio Control Voltage
                    MIN                                   0V maximum duty ratio

External                  PWM HI 2.0 - 5.0 V  duty on
Control Voltage

要測亮度 請務必設定到最高亮度。

有些高壓版 沒接亮度調整會點不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S大的說明~~我消化消化

我前天好不容易修好了一台15"聰明板的顯示器,雖然畫面正常了
但色調怪怪的,尤其是亮度方面。整體看起來畫面沒正常顯示器
這麼亮,這麼銳利....調整亮度時也不太能明顯感受到亮度的顯著
改變....

彩色色階條是不是螢幕測試軟體那個有多顏色條的測試畫面?

至於第二項.....我不太懂..

网友B:
除了高壓板調整亮度之外還有一個VCOM電壓
也會影響亮度.
GAMMA電壓異常,相對的VCOM異常的機率也是蠻大的,
因為兩種電壓都使用了同一款的OP.
你試著先找出OP262的資料手冊,或許會得到很多啟示.

网友:
回复 网友A:

蓮霧大仔~!
好久不見ㄋ!最近都在忙什麼?
真的好久不見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高壓板調整亮度之外還有一個VCOM電壓
也會影響亮度.
GAMMA電壓異常,相對的VCOM異常的機率也是蠻大的,

知道了,感謝海洋大的指教....
該機VOCM應該為3.6V(技術文件顯示),如果電壓值不達3.6V就會
導致GAMMA電路異常?
技術文件顯示該機GAMMA電路十個電壓是由1顆OP262與兩顆5420CR
所組成,透過一排高精密串聯的電阻分壓(基準電壓)給OP..
VCOM電路也是用一顆OP262構成....

看樣子我得再確認VCOM與GAMMA電壓囉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謝海洋大 非常棒的補充。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沒有啦  出門流浪而已...  我應該常上線才對

加上又換工作地點了,才比較少上

當然有人問我還是會盡量回答~

之前丟的資料應該很受用才對

楼主:
莫非大家碰過這種OP故障導致色調跑走的情況...

网友D:
gramma是控制黑-白間灰階的落差(對比)
pcb上會有許多的量測點gma1~gma18...
每個電壓代表一個(256)階層的明暗度
正常電壓落詫會很一致~畫面就會很平滑
異常就是畫面黑白落差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gramma是控制黑-白間灰階的落差(對比)
pcb上會有許多的量測點gma1~gma18...
每個電壓代表一個(256)階層的明 ...

我這台聰明板的有V1~V10測點
官方的電壓數據也有了,目前還
沒拆開再次測量.....

該電路由3個OP負責,兩顆4輸出一顆2輸出的OP

感謝你的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