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ACER+CMI LCD維修

楼主(2011-07-22):
各位沒有看錯,這次修2台,只不過是2台拼裝1台
這是同是從做資源回收的朋友那裡凹來的,東西剛來是用垃圾袋裝來,已經被拆的七零八落

1臺ACER V223HQ,1臺CMI 22ED
症狀都是上電電源燈有反應,但是LCD不顯示

面板型號

全部拆開,ACER面板破裂,CMI燈管斷1根,高壓沒輸出

先把面板拆出

對好擴散片

上內框

上面板

ACER的面板是LG的,因為軟線位置不同,框內突起必須打平

上外框

背面螺絲孔不合,用電火布貼上再用雙面膠固定T-CON

上電後測試

這台是CMI面板+LG背光+ACER AD &P+I

外殼裝不上去,給業主頭痛去

网友:
版主你真強,你花了多少時間處理,恭喜你啊

网友A:
恭喜大大完修,您花了不少時間處理吧!

网友:
恭喜完修 東湊西湊又一台!

网友B:
那奇美的面版呢?

還剛好ACER的AD板可以支援該面板咧...厲害厲害

网友C:
恭喜完修,怎麼不移植燈管就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完修,怎麼不移植燈管就好呢?

因為這2台的設計都很OOXX,AD & P+I並不像19吋的用螺絲鎖在背光鐵殼上,而是另外鎖在一塊鐵殼上,這塊鎖AD & P+I的鐵殼就剛好卡進外殼塑膠後蓋裡,所以只換燈管,AD & P+I會只靠面板跟燈管排線跟面板連在一 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奇美的面版呢?

還剛好ACER的AD板可以支援該面板咧...厲害厲害

ACER的面板(LG)破了,因為這2片都是同SIZE同點數同排線,所以給他換換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大大完修,您花了不少時間處理吧!

搞了2個下午,越大台越難搞

网友:
回复 网友D:

喔~這樣阿...那起碼你有1.5台了

网友:
真的好強呀n_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