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VHS機子不能播放影帶

楼主(2011-07-22):
以下是小弟家的VHS機
http://www.wretch.cc/album/show.php?i=s861732000&b=5&f=1934997665&p=23
將帶子放入後,雖然有播放的動作,不過卻帶動不了帶子,如下圖
http://www.wretch.cc/album/show.php?i=s861732000&b=5&f=1934997666&p=24
請問各位大大是不是那條黃色的帶子鬆了的關係?還是另有原因?
http://www.wretch.cc/album/show.php?i=s861732000&b=5&f=1934997667&p=25

网友:
皮帶鬆了或斷掉,把磁頭組整個拆下來吧

网友:
以前我用D8攝影機拍的片子,都轉錄成VHS存放,後來機器掛了,通通不能放,
電腦燒錄機和空白片價格能接受後,我趕快上網買一台二手的VHS機器,通通轉
成光碟片。

网友:
上帶後磁頭如果沒有轉動
捲帶輪便無法驅動
下個動作收帶
紅圈裡上帶馬達組成件底下有一個MODE SW
拆下打開清潔裝回即可
拆時要對好位置 不然清潔好裝回去情況會更糟
另外上帶桿無法歸定位 圖小紅圈處
轉動上帶馬達組成件皮帶
讓他歸位 如果歸不了位 MODE齒輪可能已破損
無料可換 進回收場吧

楼主:
twm大大,磁頭會轉動,退帶也正常,但是捲帶輪沒辦法把帶子送過去磁頭,所以帶子放進去後,由於沒辦法送帶,所以磁頭和捲帶輪會空轉,幾秒後,電源就自己切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twm大大,磁頭會轉動,退帶也正常,但是捲帶輪沒辦法把帶子送過去磁頭,所以帶子放進去後,由於沒辦法送帶,所以 ...

1.底部有辦法照出來嗎?
2.依小的經驗..您那MODE SW可能要先處理一下喔!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手指推轉上帶馬達組皮帶
看左右兩支上帶導桿
能不能下到最底端定位點
如果能降下來
先更換上帶馬達組的兩條皮帶試試

网友:
現在VHS機大多淘汰了,大大不妨就近去回收商找,可能會比較快喔。

网友:
會不會跟小弟相同原因,樓主您參考看看
http://bbs.pigoo.com/forum-viewt ... ight-panasonic.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