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X2245WM 畫面閃一下 然後畫面超暗

楼主(2011-07-22):
三鳥 VX2245WM 畫面超暗

拆開電容無暴 也更換一片一樣的電源板

還是一樣畫面閃一下 然後畫面超暗

訊號燈維持藍色的

是燈管掛了嗎?

网友:
有可能燈管故障!!

网友:
你如果有多餘的燈管可以用來測試高壓是否正常點亮對照燈管
如果正常就代表示燈管有問題...

网友A:
燈管或高壓版的機率都很大,高壓版70%,燈管30%

楼主:
結果真的是燈管故障了 已經根換完畢 燈管都燒黑了 :)

网友:
我是初學者,曾拆過一個,發現現在的燈管像薄板一片,如何拆開換燈管?
請哪位大大解說一下。
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A:
燈管或高壓版的機率都很大,高壓版70%,燈管30%

沒錯.CCHERUER2 大..你可以其單一高壓板測燈管會不會亮.先不管亮度如何.都會亮.再來查高壓板.之前我是這樣測.給果都沒有短路現象.而是用電表抓到高壓板上一顆電容充放電不正常.換掉ok..電容外觀看起來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