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觸控面板元件

楼主(2011-07-22):
這是從相館丟棄的觸控螢幕沖洗機拆下來的元件,現在都改用USB很少用COM port了吧
想看詳細的,請參照 液晶螢幕改觸控螢幕~拆解改裝教學

网友:
透過COM來達到觸控的功能?

還是滑鼠的作用...

网友:
五線式的,壽命長.
但是,DRIVER不好找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觸控不就是透過觸控面版轉換成滑鼠訊號嗎?

所以觸控不就等於滑鼠,只是老鼠用手指取代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現在新的介面是用哪種與系統聯繫咧?

网友:
所以外面改觸碰???
也就是在螢幕前面年一塊觸碰板???
可是後面的現他要怎接啊???USB介面??
有範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