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同30吋液晶電視畫面

楼主(2011-07-22):
小弟碰到1台30吋液晶電視,剛開使故障不點燈經修理後正常但畫面異常懇請大大有碰過教導一 下http://C:\\Documents and Settings\\XP\\My Documents\\My Pictures

网友:
1.看不到圖?
2.異常情形描述?

网友:
+1圖片看不到

楼主:
http://Documents\\My Pictures

网友:
畫面反了?

网友:
應該是鏡子反射的畫面

网友:
如能故障說明能詳細點
會比較快有答案

网友:
造成症狀的由來、原因都沒有,猜詸遊戲!??

网友:
可以提供 LCM 的型號嗎?
某些 LCD 會有控制像素掃描方向的訊號, 可以往這個方向去查。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指點,已查出故障了  答案是面板故障拿另一台修好的全換上也一樣剩面板沒換賺不到coco了,感謝大大指導

网友(2011-08-23):
曾修過幾台都是AD板的問題,應該很好解決的

网友:
鏡子放面前~~~電視放身後~~~
當我是來亂的~_~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只是畫面反了,應該不是面板問題~~而是AD板或視訊盒給他的訊號本身就是反的~~
會不會是設定上的問題呢?恢復原廠預設值後,搞不好就好了

网友:
主板有電容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