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綜擴按『Loudness』結果音量制控的問題

楼主(2011-07-22):
手上有一台Pioneer的綜擴,按它的『Loudness』鍵,聲音會超大、音量控制也會失效。猜想是有什麼零件掛了.....廢話.....

想請教網友,這可以從哪開始查?

謝謝。

网友:
最好附上照片:
查看『Loudness』按鍵開關(假設非用relay控制),及周邊小電容,電阻,音量VR抽頭(pin 4)

网友:
響度控制的作用應是在小音量時補償高音和低音的不足,
但在較大音量時應是無作用的,
一般附有響度控制的音量電位器是附有中間抽頭A型的,
比較有可能出現的故障點會在音量電位器,

當然附上圖片比較容易幫你判斷哦!
其次響度控制開關太久沒有操作也有接觸不良的問題,
使用接點復活劑可改善,更新的話耐久一點。

网友:
一般綜擴只要時間一久,大部份VR和按壓開關都會因為氧化而接觸不良...

另外喇叭保護的繼電器也會有接點不良的問題!!

如果綜擴可以正常工作時,可以針對那些部份做更換!!
那可以再用很久的...

楼主:
早上已把機器拆開來看,外表無明顯損壞:
1.線路:線路躲在面板後,看到裏面、但拍出來的照片糊成一團.....Loudness 按紐 -> 電阻+電容(麥拉電容) -> 連結到音量VR中間抽頭。
2.如網友所言,當音量VR開到一個程度,音量就正常了.....音量VR的部分應該是好的。

目前的狀況是在小音量時按下去,音量會超大,非得把VR開到一個程度以上,『音量』才會正常、但此時音質不正常。不論音量VR開到多大,都會有非常明顯的雜音,猜測是中間的電阻與電容有問題。我打算去借台電容表來、再拆下來看看是不是電容已老化所造成。

感謝三位的回覆與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