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吋銀幕更換偏光片(僅有角度測試..)

楼主(2011-07-22):
先前在露天買了一部二手的銀幕..
看賣家的圖,大概是偏光片變質了也刮傷了,反正賭賭看...
(如銀幕有問題,機體結構也有用!!)
還好都沒問題,只有偏光片變質刮傷..
就再向廬大買偏光片來換了...
由於沒什麼技巧,就是撕掉舊片=>清潔液晶玻璃=>貼上新的偏光片...
貼一下角度的差異了...

正確角度

正確角度

正確角度2

正確角度2

轉90度

轉90度

网友:
這個也有技巧的,貼的時候起泡,就很難了,這
台顏色看起來好漂亮。
europe-chang大,要如何得知,要買幾度的偏光片,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這片銀幕是友達的6.8吋,而且是4:3的,就是因為色彩還不錯我才會買這一系列的..
不過貼的時候真的要慢慢貼,因為那個背膠很黏,如有氣泡,推都推不動....
我就貼壞過一張,不過15吋的話還可裁成4片,第二次才成功....
因此銀幕越大的話,可能要多練幾次才捉的著技巧喔!!

其實正如盧大說的,一般台製的外偏光片是45度的,所以就先買來試了..
一放上去角度如正確就可正常顯示了,因此你問幾度的話也很難說呀!!

像我另一部2.5吋早期CASIO的小電視,偏光片也氧化了,拿這45度的也不行用呀!!
所以說也是要試才知道(不過如果是非台製的,那就要賭看看了...)

网友:
偏光片壞掉就看不到畫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會看不到呀!!

只是偏光片變質的話,就像原本乾淨透明的玻璃,變成毛玻璃那樣霧霧的..

銀幕除非是液晶破裂,亮線,不然偏光片氧化是可以換貼的..
一般氧化的機率也不大,大部份都是刮傷嚴重才會去換它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會看不到呀!!

喔~~我知道了.....

簡單說那台顯示器"白內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白內障"差不多是那個意思!!

你看我PO的圖就知道,如果液晶銀幕沒有利用偏光片的話..
那就是一片背光的亮光而已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白內障"差不多是那個意思!!

嗯...我知道,之前也看過換偏光片的案例..

网友C:
其實可以作一台沒偏光片的螢幕,外加一副偏光片眼鏡,這樣旁人不管怎麼看都感覺你是在看一塊白色發光板,就不怕有偷窺事件囉~(除非旁人也剛好有一副偏光眼鏡n_118|)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實可以作一台沒偏光片的螢幕,外加一副偏光片眼鏡,這樣旁人不管怎麼看都感覺你是在看一塊白色發光板,就 ...

....力媽幫幫忙.....
沒辦法看吧....
偏光鏡片有角度的耶...而且要在0距離下才有用吧...

网友B:
比3D屌喔....防窺螢幕.......人要貼在螢幕上才能看到畫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3D屌喔....防窺螢幕.......人要貼在螢幕上才能看到畫面

人得要貼上去喔...那要用什麼去貼... 強力膠 還是...

网友:
角度可以自己轉 只要上下片差90度就可以囉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可以的唷~ 不用零距離. 在面板製程裡面在未貼偏光片時也可以檢測全彩畫面.
因為如果能在偏光片未貼附之前把不該有的缺陷檢測出來, 就不用再耗費時間
和材料去貼偏光片. 直接報廢了.

之前也有廠商研發給技術員用的偏光眼鏡, 可以在未貼附偏光板的狀況下使用
人工檢測. 但用沒多久就一堆技術員因為左右視角的色偏而頭暈. 所以又被取
消使用了. 但據我所知在中部的某面版廠還有使用這種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