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蛇吞象TC-300P無3.3V

楼主(2011-07-23):
手上有一個蛇吞象TC-300P無3.3V,原先是有一個電容爆了,不開機,
更換後以為是好了,但是檢查卻沒有3.3V,我有拆一部分零件下來檢查,
其中一個晶片P50N03A好像有問題,請問這個零件有關3.3V的部分嗎?
這個是甚麼作用的?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A:

給你參考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大,我看了你的線路圖,上面用的是P45N03A,和我拆下來的P50N03A
編號差一些,剛好找到一顆P30N03A先給他換上去試試看,還是沒3.3V輸出
,我想問題大概不是它,要重新找找看了。

网友:
可以從晶體追出去,看有沒有電壓進來,控制的電阻等元件有無問題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