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位電流勾錶異常??

楼主(2011-07-23):
勾錶型式為Nation_BT21008
此勾錶
有三段的指撥式開關, 分別為OFF, ON, P[PEAK HOLD]
勾錶為友人給的故障品
故障現象為,
在指撥式開關為ON時,電壓檔, 電流檔, 歐姆檔均無法歸零

但在P[PEAK HOLD],卻OK

其它相關圖片

目前有做的動作..只有更換過電池
電池規格為1.5V的4號電池..需二顆
用數位三用電表量測新電池..
打到電壓檔 2V, 去做量測..二顆的量測值約1.55V左右

是否有人..可以協助分析異常..協助小弟修復

以上..感恩

网友:
先看看有無零件變色或異常情形,焊點也檢查一下

网友:
指撥式開關順便檢查一下!
用數位三用電表的歐姆檔的短路檔測試, 看看每一組是否短路為0, 如果不是且數值有異, 建議更新指撥式開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