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箱門磁條脆化漏水

楼主(2011-07-23):
冰箱型號:大同TR-16FM
家中冰箱最近才注意到..都會滴很大..經檢查發現..是由門磁條流出..
仔細一看..門磁條都己脆化裂開...而且裂開多處
有試著用吹風機做修復..但沒有用..
打電話至大同服務中心詢問..是否有此型號之門磁條之備品
結果..答案是沒有...
想請教一下大家...
這一台冰箱門磁條漏水..
是否有修復之可能性..

以上..感恩

网友:
服務中心都沒備品  那應該是買不到了
可以汰舊換新了

楼主:
是喔..真的只有這一條路嗎??

网友:
除了更換門磁條沒有別的了,沒材料也沒辦法

网友:
shunxing大有方法
曾經看過shunxing大發的實例,好像是用矽利康.......

网友:
就近冷凍空調材料行詢問定製..

网友A:
回复 楼主:

門磁條裂開可以用矽利控修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門磁條裂開可以用矽利控修補

速利康..我會買回來試看看
不過..也不知道要買什麼類型(酸性.中性)或品牌的速利康會比較好
還有..沒用完的速利康..
怎麼樣防止它硬化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速利康..我會買回來試看看
不過..也不知道要買什麼類型(酸性.中性)或品牌的速利康會比較好
還有..沒用完 ...

怎麼樣防止它硬化啊
依個人經驗...用畢之後再擠出一點"餘額"...防止空氣接觸...
應可再撐一個月~~~

网友:
我們水電的用完肅立控之後,就像LHC大大說的,擠一點肅立控出來讓槍嘴外的肅立控硬化,這樣下次要用的時候只要再擠一點出來清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