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VW222U 畫面異常

楼主(2011-07-23):
同學的ASUS VW222U 開機畫面異常
顯示畫面如下

下圖是拆下來的 P+I版
外觀無明顯故障

請問這是面板問題嗎?
有清過排線
有進工程模式但無FLASH RESET選項???

网友:
若是下半部影像會延遲+過亮,面板Y-DRIVER可能已有異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請問狼大甚麼是Y-DRIVER
沒錯會延遲+過亮
這樣是面板故障嗎?
還有救嗎?

网友:
pp大,,,,,Y-DRIVER 就是 Y軸方向驅動 IC 晶片 異常 ,, 您會拆 T-CON ?
             檢查電路有無 異常,,,  ( SMD  大電容 全部補焊後 , 再量一次,  比對 ) .....

网友:
Y-DRIVER 是黏在玻璃面板上的
應該是沒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OK我會拆下來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喔!那可能真的沒救了

网友:
這問題是面板問題,舊文有討論過一樣是22"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