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定測量出來的電壓是沒問題-GA-8S661FXM-775來說
火..

楼主(2011-07-23):
大家好
在維修主機板讓我頭大的一個問題就是如何判定測量出來的電壓是沒問題
例如以下面這一片主機板來說GA-8S661FXM-775來說
它的問題是可過電可跑碼卡d0
做了一蝦測試
1.北橋開一下(約三分鐘內)就很燙,南僑也有溫度
2.cpu供電0.5v
3.沒放cpu還能跑出d0怪事但reset燈不恆亮
4.三個晶振都有0.6v以上的電壓

其實沒放真cpu還能跑d0讓我覺得怪,有放也是d0
他都說d0那我們查記憶體供電吧!
結果量記憶體附近mos電壓都很怪
有如下現象
1.ds兩個電壓一樣有兩顆,g的電壓大都比ds大或4.48v
2.有些mos的d是3.3v但s都小於2v電壓g都是4.48v
ddr記憶體吃2.5v的電壓為何會有輸出少於2v的電壓呢?

讓我很莫名如何判定哪些電壓不正確需把零件解焊測量呢?總不能全部一推都解焊吧???

主機板全圖
兩顆奇怪的ds一樣電壓的mos
懷疑是這顆IC有問題
請問下面兩張圈出零件也是PWM IC嗎?第八腳量不到電壓

最主要想了解那麼多的電壓值如何判斷它是正常範圍內的~

网友:
擋d0不能代表什麼,大約就是不過u、不跑u、沒有u..電壓的部份需靠經驗的累積,或查datasheet,平常有空時就拿些正常的板子來量各部位電壓,作好筆記(至少我是這樣學來的)

网友:
你應該要解析電路......

好比記憶體插槽附近的MOS,確認一下哪組是記憶體供電、哪個是
參考電壓.....

D0你要通盤檢測,然後P、C、R來一層一層排除....沒有概念你就丈
二金剛摸不著頭腦...你目前遭遇...
1.PWM電路沒有正常工作輸出CPU核心電壓
2.確認主機板RESET功能正常

网友:
不要懷疑,"D0"是CPU沒有工作
搜尋"D0"就可以找到很多的案例

网友:
這一類的問題 爬爬舊文你這篇所問的問題都有解答.

會這樣問就代表你PCR 三大原則還不清楚喔!

置頂文章跟舊文先看過吧!

网友:
很有參考價值n_112|感恩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jack大大提供的方法
雖然公司有同樣的機板但都是在使用者使用總不能把他們說你的電腦借我量一下電壓~
不過jack值得學習方向的好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B:

解析電路因該不太行,因不是電子科的,最多量量周邊的零件
要分析出甚麼架構還沒那個功力
1.目前就是無法確認核心電壓0.6v是不是算不正常或算正常???
2.複位部份我觸發reset的pin除錯卡是會閃一下,這樣算正常嗎??

楼主:
回复 网友C:

tony大大麻煩煩你解說一下PCR這三個的正常範圍電壓是多少
CPU核心,時鐘,記憶體,南北橋這些再正常都是多少

舊文都說PCR要正常才開機但CPU核心,時鐘,記憶體,pg,南北橋這些該多少沒人說出一個標準
我知道cpu核心=1.2v,clock=1.2v,記憶體ddr=2.5v ddr2=1.8v,其他就不清楚囉

楼主:
回复 网友B:

a471大
圖片中的cpu旁的那八腳ic是不是各項電源管理ic嗎?

网友:
回复 楼主:

電壓沒有一定標準,但是有其大約的數值,每個人電表不同,所量出來的電壓也不同~
cpu 電壓也有分478的電壓約1.7~1.85V之間,AMD的又不同(約1.2~1.5V間),775就是1.0~1.2V間,南北橋當然也有分別,南橋有吃1.5V、3.3V、1.8V、3.3VSB..等,建議想研究可以買本書來看看,相信這些疑問都能從書中得知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目前台灣有出這一類的書嗎?書店難找
拍賣上都是對岸簡體的~不然真是想買本來看看

网友:
這一類的書對岸簡體的多, 爬爬舊文, 可以找到.

网友:
個人參考看看,私下再試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D:

這一門技術沒人要傳承(不然付學費也沒關係)
我朋友搞教育單位她說有老師它可以開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解析電路因該不太行,因不是電子科的,最多量量周邊的零件

我也不是電子相關科系的ㄝ.....

1.不正常!~現在的處理器沒有核心電壓0.6V的
2.除錯卡的RESET燈號該怎麼亮?...看卡的設計
我的除錯卡是RESET閃一下...代表正常,持續
亮著或者按下RESET鈕不亮代表異常...
你的系統RESET"應該"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a471大

那顆應該不是,PWM IC沒這麼少腳位,應該是mosfet驅動IC,它被
PWM IC控制,請你多多看書瞭解一下PWM電源架構先..

网友:
痞酷沒有一套程序讓你從基礎到入門,但這裡資料都有!
看你懂不懂得用....

建議你先學會使用工具,如用電錶、烙鐵焊接技術...
然後就得看你硬體底子如何,否則你還得學什麼叫做晶片組
什麼叫做電晶體,這邊有書下載可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啊!我的卡正常閃一下,不正常恆亮
這塊板子閃一下不恆亮, 所以因該reset是"正常"的

目前p或c有問題排除??晶振有兩顆兩端電壓不同,有一邊0.9v另一邊0.75v
誤差在0.2v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具經驗來說驅動IC故障率高嗎?他們似乎跟mosfet一樣並聯???

网友:
你先檢查PWM電路吧!....起碼已經知道它沒輸出
PWM電路的電感線圈是測量核心電壓的地方..
紅色圈圈...有三個!

右邊紅色圈下面的那顆長IC才是PWM晶片..

系統開機出現畫面是一連串的環節緊扣,任何
一個環節出問題都會導致除錯卡不跑碼.....

网友:
推薦"看圖學修電腦主板"那篇,文中好像就有提到相關的說明喔

楼主:
回复 网友B:

目前如果說排除mosfet故障和電容(電容隻前有爆換好囉)
那是不是可以更換pwm ic晶片看看呢?
電感的量過都可導通的,所以只有pwm ic沒法確認好壞

目前手上一推技嘉板子都是cpu供電異常,都是0.6以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目前如果說排除mosfet故障和電容(電容隻前有爆換好囉)

你要是有晶片可以換看看....最好檢查一下整個PWM電路
免的損失零件..

楼主:
回复 网友B:

請教一下~mosfet的散熱片和腳有點藍色是不是代表零件事故障的
是不是係數不夠會影響電壓嗎?目前看上下管三組都有藍色的現象

网友:
回复 网友E:

那是高溫引起的現象。看這塊板子跑的CPU有沒有很重,賽揚D還好,pentiumD、pentium4這些的TDP都很高,電流大,MOS本身內阻若較高,便更容易發燙。

网友:
所以你就查PWM電路吧!~看是什麼原件壞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這片之前就好像是用pentiumD的cpu
我不清楚有變藍就跟電容爆漿一樣算故障囉
造成電壓衝不上去,都是0.6v而已

如果要換上下管九顆都要換

楼主:
回复 网友B:

請教一下,按照PCR原則,供電不正常所以後面那三顆晶振兩腳電壓不正常是對的嗎?
因P沒過所以C沒工作所以電壓兩腳不一

還是說因該C的三顆晶振兩腳電壓在P還沒正常也會輸出1.2V左右電壓

网友:
回复 网友E:

這倒不一定,那些MOS應該還是好的。
先查看看囉!基本上,PWM晶片的一些工作條件是要滿足的才有辦法動。

楼主:
回复 网友F:

其實看了一些教學很多都是除了mos故障和電榮在來就砍PWM晶片更換測試
也真是要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囉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請教一下,按照PCR原則,供電不正常所以後面那三顆晶振兩腳電壓不正常是對的嗎?

我只能說....你很沒有基礎,我不知道該怎麼跟你說...

PWM電路只跟P扯的上關係,因為CPU沒有運作電壓
等同沒工作,系統腦死怎麼可能運作咧.....

你這張主機板是PWM故障了,至於壞哪裡就得靠你去
故障排除阿,不然高手幫你修就好了你還來這做啥?
翹腳摸鬍子等著付錢取件就好了....

网友:
開板大:還是先確認好CPU供電有了之後再來煩惱石英晶體吧~~不然就好像還沒發動引擎就猛踩油門,車子也是不動半步。

楼主:
回复 网友B:

a471大不好意思,我這個很沒有基礎傢伙造成你你的困擾
我主要想確認一下是不是先確認cpu供電1.2v-1.6v左右
再來如果不開機在查clock是不是正常後續動作是嗎?你是這個意思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a471大不好意思,我這個很沒有基礎傢伙造成你你的困擾

我從來不管電壓問題,因為記這個沒意義...

1.2~1.6?.....誰知道阿,每款處理器製程不同、核心代號不同
運作的參數也不同...你要知道處理器電壓是多少?看處理器表
面打印阿.....上頭有寫

你之前也問晶片組電壓多少?.....我告訴你~去下載晶片的規格
書來看,它會告訴你這晶片使用哪些種類的電壓....

你先把PWM搞定吧~~~沒學會爬就想跑....後面都是空談

甚至先研究如何檢測場效電晶體正常與否吧....

网友:
先學會量電晶體好壞,pwm工做條件,最重要就是上電時序,如圖Intel 915架構上電時序(不同架構略有不同)
ps:紅字是上電順序(我只標到9)

(1).未插電源時的主板準備上電狀態
1.裝入電池後首先送出RTCRST#&V_3V_BAT給南橋
2.Crystal 提供32.768KHz頻率給南橋

(2).插上電源後的主板動作時序
1.SIO Check電源是否正常提供+5VSB電壓
2.+5Vsb正常轉換出+3VSB
3.SIO發出RSMRST#信號通知南橋+5VSB已經準備OK
4.南橋正常送出SUSCLK (32KHZ)

楼主:
回复 网友B:

謝謝a471大的用心,可能我用詞上跟a471大有溝通上的問題
所以a471大一直以為我不是在問有關pwm的問題,所以真抱歉

為了補充自己無知基礎又白癡所以收尋一些有關cpu供電舊文
我也參考了這一則舊文對cpu供電電路多那麼一點了解
http://bbs.pigoo.com/forum-viewt ... BE%9B%E9%9B%BB.html

看完後也把自己這一塊主板量了一下,算三相供電的主板,一個主電源管理晶片,三個從的管理晶片(或驅動IC)
因主板長期高溫還是這樣,這幾顆電源管理晶片上的型號文字幾乎快不見囉(請同事幫忙看也這麼說)
我是根本看不清,可以大概知道是主晶片5019mtc,驅動ic或從晶片是5009,(很多字都不清囉)
找了一下DATASHEET裡面資料剛好跟我的主板設計很像
所以按腳位測量一下搭配上面提到舊文教的測量一下
果然跟驅動IC有相連兩邊都是PWM1和PWM2相連等等
但按下圖主電源管理晶片
VCC因該是連4pin中12v電壓,但我測量發現它跟接地導通跟12v不導通(難不成真是主電源ic掛囉)
完整的5019mtc datasheet如下
可能小弟的方法還是錯的但小弟就真不懂請大家多多見諒

网友:
回复 楼主:

5019的V[sub]cc[/sub]應該是會接+5V的囉!
透過5009去驅動MOS,若有意外的話,會打壞的,還是會以5009居多。
CPU會告訴5019它要多少電壓,因此看CPU給的是多少,查表後對照量到的V[sub]core[/sub],就知道到底是不是正常囉!

楼主:
回复 网友F:

請問s1大,我看它的datasheet裡面的電路圖都是連12v的電,還是這一個電源管理晶片vcc是5v和12v都可用
如果是5v那部就是下面atx 20pin那邊供電的
這是datasheet裡面一個電路圖

另外請教datasheet中vid表四個vid可查,1高電位0彽電位那萬用表可量出是當下那支vid高低電位嗎?不然
哪知道cpu透過vid要的電壓是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E:

應該是範圍內的電壓都可以運作,jeremy168大您可以量測看看就知道囉!
是的!VID可以透過電表量測其電壓是高電位或是低電位來查表喔!量測要小心,因為不好量,若不小心可能會阿斯到別腳,會有危險喔!

楼主:
回复 网友F:

s1大我後來查一些舊文看到你以前貼的這一篇
http://bbs.pigoo.com/forum-viewt ... BE%9B%E9%9B%BB.html
裡面也是5019但你的似乎跟我的vcc腳位相反, 但你裡面提到的圖vcc也是12v,因該是5v和12v都可以已用吧??

另外vid高低電位用萬用表直流檔位測量沒錯吧?你提到阿斯危險是cpu媽?
但這顆ic真的腳位真夠小的,ic本身也小,本身5019輸出的電壓是哪個腳呢?
因該直量電桿也行吧???

FB和COMP腳位是媽?但看了舊文量電桿最靠CPU核心電壓正確性比較高~

网友:
回复 楼主:

大大,看電路圖要注意腳位的編號,不然只照著圖面走,東西燒了還是一頭霧水。

楼主:
回复 网友G:

是啊!就是這樣不敢上電量電源管理晶片它太小囉~
但似乎不上電又不能確認它的好壞

网友:
在下手邊也有一塊技嘉的板子,也是用這組供電組合,VCC是吃12V的,目前也是CPU無供電。
找不到這顆主控,正丟再旁邊涼快中。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不知道是一樣的板子型號媽?我的vcc接地才會逼逼叫,用4pin 12v不會叫怪事

主控上排腳最左邊那支是vcc因該沒錯,因主控是橫放的
位置775座四點鍾方向26支腳ic

明天在量一次,電容去影響到嗎?怪~~~~~~~~~~~~~

网友:
你應該知道晶片腳位哪知是第一針然後怎麼算吧?

核心電壓有無輸出就量每相的輸出電感,你這張
是三相輸出,如果CPU核心電壓是1.5V那就會從
三個電感量出各有1.5V....這就代表核心電壓輸出
正常...

PWM電路中的濾波電容分為前後段,前段的就是16V-1XXXuF
的大顆電容,負責大四針田字型插座送來的+12V濾波用。如
果這部份的電容都鼓包、漏液了要全部一起換掉,不可只換
壞掉的....

後端的就是負責輸出的核心電壓LC濾波電容,它比較不會壞
,你這張還是固態電容的咧......

前端大電容壞了就要小心MOSFET擊穿故障,拆下來良測試最
好,但這玩意有訣竅可以直接判斷好壞,你爬文就知道方法了。

電容、MOSFET如果都是好的就要把PWM控制電路給地毯式搜索
,看PWM_IC、驅動IC、線路中有沒有故障,不查清楚隨便換零件
可能又會燒掉...

那個(主板維修)維修書下載回去好好唸唸.....看懂了再來故障排除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同型號~~ga-8i915g-mf
是28腳吧!!4pin 12v進去後會經過稽納,再經過一個22歐姆才到達IC28腳的VCC
這是我這塊板子的配置,你的你要自己看看。
IC表面通常會做記號,把記號放在自己左手邊,那麼IC左下是第1腳"逆時針"算,一直到左上角是最後一腳。
給您參考。

网友:
回复 楼主:

這顆的接地是在19腳VCC是28腳你直接量這兩腳看還會不會逼逼叫~~

网友:
回复 网友E:

jeremy168大,各種設計都會有可能,我們也無法憑空猜測說一定是哪種設計,要確認,就是跑線路一途。
那篇您注意看,上面有標示腳位,是看腳位編號,而不是看位置。
是啊!量VID準位,是要用電壓檔去量測,不然要如何得知其電壓啊?
阿斯下去,危險性是....可能原本IC沒燒壞,變成燒壞了。
它的各腳位,資料手冊上都有描述,都是豆芽菜,讀看看喔!

楼主:
回复 网友G:

似乎感覺我的這顆ic的vcc不是在圖的 28腳
因為不會逼逼叫,我會在確認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1.我是之到晶片有缺口或有一個圓點都是第一腳,大大提到這麼算指甚麼呢?不是看看datasheet的晶片圖腳位嗎?但我的這一顆感覺似乎跟圖不太一樣???還是要看圖的腳位數字編號,但晶片上沒有印腳位編號
2.為何不能只換報漿電容呢?怕其他舊的老化影響新的電容嗎?
難怪公司上星期送一片機板維修上面的電容通通都換掉囉
3.大大說的mos量好壞的訣竅說的一篇把電感把起來測量方法舊文吧??

楼主:
回复 网友F:

s1大你說的編號是下圖圈出來的數字編號嗎?晶片沒印編號,他沒按照圖片這樣編排腳位嗎?
不然我如何圖片對應晶片的腳位呢?
我知道晶片有小圓點是第一支腳但其他是沒按照圖片這樣排列嗎?

vid腳位是有電壓就是高電位,0v就是低電位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F:

s1大你說的編號是下圖圈出來的數字編號嗎?晶片沒印編號,他沒按照圖片這樣編排腳位 ...

根據FAN5019 datasheet
在page 5
VID Inputs
若CPU支持VRM10 , VID的電壓至少要0.8V以上才為High, 0.4V以下才為LOW

在Page 4
Recommended Operating Conditions
Supply Voltage VCC  可以得知  pin 28至少需要10.2V以上 , 13.8V以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VCC手冊上寫28腳那就是28腳,除非你拿到的手冊不是該晶片的,晶片上不會給你打上腳位編號,腳位是用算的,我上面教過你算法了,從第1之腳算起,逆時針2,3,4,以此類推,手冊上腳編號不一定會照順序你要自己對照。

网友:
回复 网友E:

cakey大回覆的更清楚了,直接教您看datasheet囉!
數晶片的腳,以那個圓點為起始。

楼主:
回复 网友H:

謝謝ca大大囉~那以後別的電源管理晶片我就知道去看dadasheet的哪邊資料囉

楼主:
回复 网友F:

也就是說如果圖片腳標28 pin那就是在真時晶片開始數到第二十八腳是嗎?是這個意思嗎?

网友:
回复 网友E:

嗯嗯!是的,就是這樣。http://bbs.pigoo.com/data/attachment/forum/forumid_56/20100707_30458877844cc1827f794WYmHYvRrv8o.gif

楼主:
回复 网友F:

後來我數了一下也是右邊排最上面第一支是28腳
後來發現他的電有經過電阻之類的歐姆786左右
所以因該也是吃12v的,因經5v的1526歐姆太大了因該不是吃5v電
找時間上電測量vcc vid電壓是否正常,只是說真的腳真夠小的

楼主:
另外請教一下再datasheet中提到的vid表第一個沒cpu不會有電壓輸出
我不放cpu納電感為何還有0.4v的電壓呢?
看他第二行的表也是0.8v起跳,這是為何呢?
所以不是一項電路有問題就是電源管理晶片有問題, 可這麼說嗎?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是沒有人要說清楚喔!

正常的範圍不是定值 所以你只能依據你板子的條件去做判斷

所有的南橋工作條件都一樣? 有VIA NVIDIA INTEL ULI ATI 還有各種不同番號 標準是多少?
簡單的例子:

ex1.一顆TTL的IC 請問他的工作電壓為多少?

ex2.一顆COMS的IC工作電壓為多少?

ex3.AL1117 的工作電壓為多少? 輸出為多少?

ex4.AL1117-3.3 的工作電壓為多少?輸出為多少?

能回答以上問題 就是P的部分

楼主:
回复 网友C:

雖然還不是很明白tony大得意思~但你要表達的意思
是說同型號同樣電路可能有不同電壓
就像顯示器不可能同樣亮度及色彩,我對電子電路不熟
所以不清楚裁覺得電子電路還滿有趣不同接法不同結果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建議你先不要用猜測的。
我舉的那些問題 你可以上GOOGLE或是在板內搜索並回答這些問題
這些問題是很基楚的。

楼主:
謝謝tony的建議看來小弟資質太差了(基礎嚴重不足)
我的工作專長雖然也是電腦資訊但不是在這方面
有時客戶問的問題讓我也很無言,所以大大們的要求
我能體會和了解,我會買教學光碟和書研讀把基礎
補上來,我沒想靠主板維修賺錢,只是愛惜東西不要隨便
一個小小零件故障救丟棄這個整個機板(也不環保)

目前手上20片有關p故障的主板一推(爆電容後的不開機)
資質太差修不好半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