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存設備] 伽利略尊爵版 IDE>USB2.0+OTB 變壓器MODEL:CHD-1688電源時有時無

楼主(2011-07-23):
伽利略尊爵版 IDE>USB2.0+OTB 變壓器MODEL:CHD-1688電源時有時無,
拆開後發現內部電源線斷裂,補焊後恢復正常,為了預防再次斷掉,用熱溶膠加強固定。
電源線會斷掉是因為外殼是用卡榫接合,只有在2端有稍為固定住,沒有完全封死固定,原廠的盒子很小,為了放進盒子收好,必須將線材用彎,用久了之後內部的電源線就斷掉了。

网友:
設計上的弱點~補強就好囉,恭喜功喜..

网友:
看來我的也不能放盒子裡了

現在的變壓器,摸起來的質感都不怎麼樣

网友:
這款的常斷線,我也修了自己的跟同事的,修了好幾個.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看完後…趕快來去檢察我的 ide to usb 產品,看故障點在那兒,
(電源會偶爾會接觸不良)

楼主:
其實這款變壓器插市電的部分是採用分離型的與電腦用的電源線一樣,它是採一般常見2插型而非3插型,電源線在插頭2公分處的也接觸不良,要彎成某一個角度才會過電,應該也是為了放進盒子時必須將線材彎曲,久了也斷線了,因它與變壓器是分離的,可以用電腦用的電源線取代,就不拆開電源線修理了。

网友:
借提問一下,現在這種快捷線哪款較安定壓?? 市面上叫的出牌子的大概就:伽利略、逸盛、萌科技 而已,在網路上看文章以前的問題比較大,而且電源穩定性恨令人詬病,現在不知道產品是否已經成熟?? 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