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Synco液晶電視VGA畫面偏紅

楼主(2011-07-23):
找到一台32吋電視...Synco(LT-32HA8D)液晶電視拿來當電腦螢幕用...
面板型號:T315XW01
1.用VGA輸入畫面偏紅
2.DVI輸入整個畫面只有綠色
3.無視訊盒..無遙控器
4.想進入工廠模式看看..隨意按..按鍵在開機找不到可以調整影像的方法..
~爬文查了一下只知道此機型與(聲寶.西屋)同款~
請問各位大大...這個要往哪個方向動手...謝謝!!

网友A:
有無載入預設值測試?

网友B:
那兩顆貼散熱片的補焊看看有可能是空焊
中間那顆正方形的bga不會是記憶體吧
也有可能

网友C:
2種方式
1.進入服務模式.重置(色溫與始色溫)<重置EPROM無效的>
2.將EPROM更換(但需資料.要拿對顆拷貝.跟PANEL有關>
至於進入模式與CRT一樣(須遙控器.單顆按鍵進入的)
不是重新送電(四方鍵上5秒下5秒那種方式)

如何處理告訴你了.至於如何進入靠你的人脈和各路網友了
講太多會上法院.....我驚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無載入預設值測試?

回復狼大~~
找好久就是無法載入預設值...所以才傷腦筋勒~~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兩顆貼散熱片的補焊看看有可能是空焊
中間那顆正方形的bga不會是記憶體吧
也有可能

回大大~~
我盡量試看看~~
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2種方式
1.進入服務模式.重置(色溫與始色溫)
2.將EPROM更換(但需資料.要拿對顆拷貝.跟PANEL有關>

小張大大~~
我記得看過聲寶還是西屋同款算通病之類...
如您所述需要更換EPROM的機率很高..
但真的需要資料對拷才行...(這步驟可能要被打敗了)
~~謝謝您!!

网友D:
又是 EPROM 的故障
這各是需要程式喔
這個EPROM是(貼片)的
(這步驟可能要被打敗了)
很容易的 您可以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又是 EPROM 的故障
這各是需要程式喔
這個EPROM是(貼片)的

這台的EPROM故障..看似簡單..執行卻有困難..
1.需要工具..(從缺)
2.需要燒入資料..(也缺)
貼片也貼的太徹底了..(接點在底部)
~~說實在也不怕人笑..真的是無法勝任~
看哪位大大可幫忙代換..(工資當然不可少)..請密短訊..
目前有在考慮換公版了..換完又可看電視..(原機器視訊盒沒了)
謝謝!!

~~應該是紅色圈圈這個~~

网友E:
小張不是有提到拿原廠遙控器
就可以進入工廠模式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張不是有提到拿原廠遙控器
就可以進入工廠模式嗎?

報告海大...
挖..沒有遙控器拉~~
來去買一支副廠的不知可以用嗎??

网友:
回复 楼主:

1.需要工具..(從缺)  我有
2.需要燒入資料..(也缺) 我要看我的資料  請等等
我開另一台電腦 找找

网友D:
回复 楼主:

目前有在考慮換公版了..換完又可看電視..(原機器視訊盒沒了)

這各我就沒有

這各程式我也沒有 對不起 無法幫上忙

网友E:
引用 楼主:
報告海大...
挖..沒有遙控器拉~~
來去買一支副廠的不知可以用嗎??

不可以用副廠的,應該可以找到二手的
聲寶原廠遙控,CRT,LCD,PDP都可以,
找有滑蓋拉開的那一種原廠遙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 楼主:

目前有在考慮換公版了..換完又可看電視..(原機器視訊盒沒了)

報告wecan大大~~
真的很謝謝您的協助~~感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可以用副廠的,應該可以找到二手的
聲寶原廠遙控,CRT,LCD,PDP都可以,
找有滑蓋拉開的那一種原廠遙控. ...

報告海大~~
我想辦法借看看有遙控器嗎??
謝謝您!!

网友D:
回复 楼主:

這個問題是( 按鍵鎖 )被鎖住
按上下鍵 就可以解除
這是這個機板特性
(原廠設計的陷阱)
換板時一定要注意屏線電壓 是5v不是12v
附上規格書 可能您用的到

519.22 KB, 下載次數: 86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可以用副廠的,應該可以找到二手的
聲寶原廠遙控,CRT,LCD,PDP都可以,
找有滑蓋拉開的那一種原廠遙控. ...

報告海大~~
有幾次經驗就是原廠遙控器走失的問題後..
後來我在做資源回收的時候都會注意好的遙控器要留下備用~~
海大所提到有滑蓋..閃過我腦海有看過這ㄍ東西...
找了一下..還真的可以開關機~~唯獨缺少進入(多工模式)的方法..
~~看哪位大大有密笈可透露一下嗎??~~感謝各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報告wecan大大~~
真的很謝謝您的協助~~感謝您!!

我沒有幫上忙
請您部要客氣
不知您要換上那一塊
( 公板 )能告知嗎
也可以試一試上次那一台(有硬碟 cpu)這一台喔
您換下的這個(壞板)不知可不可以賣我學習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 楼主:

這個問題是( 按鍵鎖 )被鎖住

報告wecan大大~~
感謝大大提醒換屏注意事項~~
跟新格這台一起買的還有一台歌林的面板掛了~~如圖..
原本想換LG那塊面板上去..剛好查屏線腳位時..
才發現原來歌林的面板吃5V的LG那片吃12V..
還好沒有太衝動的貿然換上~~
謝謝大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我比較多心提醒
(也是很多人會做錯的事)所以就提醒
我別無他意喔
還要注意試試是(幾 BIT)否則也會(油畫喔)
我最近遇到的事(面板)都是 ODI
都是面板問題比較多

网友D:
引用 楼主:
報告wecan大大~~
感謝大大提醒換屏注意事項~~
跟新格這台一起買的還有一台歌林的面板掛了~~如圖..

注意一下
有的主機板
上會有
12V5V的(跳冒)喔
可能歌林這一台也有 這個設計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注意一下
有的主機板
上會有

OK~~謝謝您!!

楼主:
找到幾種聲寶內碼方式~~
甚至挖開4方鍵中間..也拆開遙控器..均無效~~
或許遙控器不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