徵求GV-NX86T256H電源管理IC NX2114A<已解決>

楼主(2011-07-23):
這片卡會造成電源保護啟動,檢測到這顆 IC 和週邊的 MOS 管都打穿了,
網拍上並未查到有出售這隻電源管理IC,不知誰有願意讓售,
或告知何處購得,謝謝各位。

网友:
這是主機板用的嗎???
還是顯卡??

楼主:
是顯卡。
在古狗查詢到,有使用代用的電源理 IC ,電源有使用 12V, 5V的,
其中華邦 W83321 是5V供電,但無市售,
另一款 APW7120 是 5V or 12V 供電,X拍有售,
大陸那邊有人聲稱代用成功,但好像都是主機板的居多,
想知道本地是否有人代用成功,並希望參考他的意見。

APW7120 Application sample

NX2114 Application

网友:
看了資料手冊,兩者的保護動作,有點不同,如果要代用,wooden大您可能要改一下電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若要在現有NX2114的線路作修改,以APW7120來代用,除了在保護線路作修改外,
其中 R5 要選用多少數值和保護的啟動點是關鍵,

楼主:
PM還沒收到

网友:
回复 网友B:

wooden大,您到您的論壇部落格看看留言板喔!affectless322大回覆在那邊。

這張卡我也遇到了.....昨天人家拿其他東西來,順便也拿這張過來。
.....同樣故障點,沒注意到NX2114壞掉,慘的是.....白白賠上了新換上去的K3918和K3919,又多打穿兩顆K3919。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您的提醒,有收到了。
這片卡查短路時,拆解 Q7 K3918後,量測發覺短路還在,往上查才量到NX2114的PIN3與PIN4雙向對地導通,解下NX2114後短路情形就消失了,因此斷定NX2114掛了!

多燒了兩顆K3919,真是慘,不過最後還是有修好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沒有料可以換.....所以打算要跟那位在您留言板留言的那位網友訂購,要一起連今天發徵求文的那幾顆零件一起買好了。
換好後應該就可以修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K3918/3919我是有備料,待料到換上去後,實測才能知道是否能完修了。
最近都在練功,因手上有好多片卡,所以就從顯卡開始了。

楼主:
等待許久的電源管理IC終於到貨!

NX2114電源管理IC

NX2114電源管理IC

本件維修文完修過程請移駕參考,謝謝!
http://bbs.pigoo.com/forum-redir ... tpost.html#lastpo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