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喇叭不響,其他部分都會響的老機車

楼主(2011-07-24):
1這一台機車除了喇叭不響,其他的部分都會響
2今天決定幫它換一支喇叭
3把舊的喇叭拆下
4裝上這支聽說是從BMW上拆下的喇叭
5裝上去後還是不響...只好繼續把車頭也拆下
6再將把手的喇叭開關拆下
8開關內部的樣子
9把接點清潔乾淨,這樣就會響了

网友A:
如果喇叭開關良好就得查查喇叭繼電器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喇叭開關良好就得查查喇叭繼電器囉..

謝謝提醒
另外請教一個問題,照片中那顆電阻的作用是什麼?為什麼發動之後會發燙?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提醒
另外請教一個問題,照片中那顆電阻的作用是什麼?為什麼發動之後會發燙?

哪個是電阻 消耗電的 通常單相半波車才會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個是電阻 消耗電的 通常單相半波車才會有

為什麼要消耗電?發電出來給電瓶充電使用不是更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不知道ㄝ....機車我不熟

那是一顆電阻?

网友C:
回复 楼主:

因為機車的發電機它是經過一個整流器供給點火,充電,及各種大燈使用!!

那發電機是固定的電流的,所以當機車沒開大燈時,它是把多於的功率消耗在那電阻上...

避免電瓶過充呀!!

另外大電阻下面那個也是電阻,它的功能是當開小燈時的接點呀!!
(其實機車它是看整車的消耗電流在運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 楼主:

因為機車的發電機它是經過一個整流器供給點火,充電,及各種大燈使用!!

原來如此,謝謝大哥的回復。

网友:
那應是水泥電阻吧..
功用如europe-chang大所說
避免過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