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erosonic 32吋液晶電視畫面故障

楼主(2011-07-24):
請問:Herosonic 32吋(DK-L32(SP))液晶電視開機5分至10分後畫面產生故障變化,關機15分後又重開機經過5分一樣的情形.是POWER或a/d還是T-con不良呢.

(DK-L32(SP)

(DK-L32(SP)

63856

网友:
請問面板廠牌及面板型號相片??

网友:
T-con不良機會大
先換掉屏線和補焊屏線座

楼主:
屏線那裡可以買的到呢

网友:
看似油畫的狀況...
檢查一下gama電壓吧..

网友:
應是T-COM不良............不知是否有OSD的照片可以看一下呢?

楼主:
CPT 320WF01C GAMMA 電壓各多少呢?軟排座的軟排怎拆下.
紅色圈內IC(ATMEL)為ATMEGA48 20AU 0743 共32支腳.

楼主:
gamma電壓是否正確呢?量出電壓1=13.01V,電壓2=14.5V,電壓3=11.98V,電壓4=11.25V,電壓5=10.45V,電壓6=9.83V,電壓7=9.56V,電壓8=8.34V,電壓9=7.85V,電壓10=7.4V,電壓11=6.66V,電壓12=5.86,電壓13=5.55V,電壓14=4.85V,電壓15=3.98V,電壓16=3.19V,電壓17=0.56V,電壓18=2.04V

网友:
回复 网友A:

電壓2.電壓17異常

楼主:
gkjnn 大大 請問gamma電壓的電壓2.電壓17異常先換這顆(BUF20800  7AT  CVRT)試試可以嗎 謝謝

网友:
t-con的電源ic補焊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會追線路.找一下電壓2.電壓17線路.
如果不會.可以試試.

楼主:
查了一下電壓2.電壓17線路接到IC(BUF20800  7AT  CVRT)
t-con的電源ic是那一顆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giga_huang 應該就市你囉

网友:
後面黑色部分小心往上扳,前方排線就可以抽出
小心不要施力過度及扳過頭,裝回排線時小心不要損壞導體部

楼主:
BUF20800 量測結果
第1腳(Vcom1)電壓=5.68V 第38腳(Vcom2)電壓=7.66V
第17腳(Vsd)電壓是3.3v
第18腳(SCL)電壓是3.3v 第19腳(SDA)電壓是3.3v
第2腳(REFH)電壓=14.57V
第37腳(REFL)電壓=0.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