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奇美32吋電視電源版裡面電阻大小

楼主(2011-07-24):
先進請問一下因小弟的電視被雷吻了.目前是電源部分故障看有一顆晶體和電阻壞了無法看到色碼請問這可電阻是多大的...謝謝 100_0480 (複製).jpg

网友:
有編號嗎RXXX
我也有一台奇美的螢幕電源掛掉
我看圖片因該詪我的 一樣你把編號給我
我才能告訴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上面編碼是標R1那顆電阻...謝謝

网友:
那顆電阻是1歐姆
1/4W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大大的幫忙...謝謝

网友:
修護正常了嗎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兩顆p12nm50pf的東東壞了東西還沒收到所以還沒修等東西來再來試試看...因被雷吻很怕有別的東西也受難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能電源ic也會掛喔
您上電前要先確認喔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好..小弟請問一下原來有用p10nm100的去代結果p10nm100的又壞掉現在買p12nm50原來規格的來換.我怕又壞掉.請問大大那ic是哪顆..是那可8p的還是很多隻腳的長長的那顆..謝謝

网友:
煩請給我相片說明 會比較詳細
因我手上無此電源板

网友:
您的方位為何 我手上有一顆 一模一樣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好圖片的位置8p的是在這一面多隻腳的是在背面不知在哪一顆.順便請問一下電阻是1歐姆4分之1瓦的對吧那是不是等於一個保險絲的功能.昨天裝上去和用p10nm100的結果電阻斷掉...

网友:
上面編號是901這顆嗎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謝...我來把它直接換掉看看可不可以完修...因本身不是電子科的只是興趣修理所以對電子電路不熟.用(土步)來修理....謝謝ㄋ

网友:
散熱器 的零件是否短路
還有901這個零件是否燒毀
零件換新藥檢查是否還有短路
你先對地打阻直 是否短路 未排除
否則會一直燒毀零件喔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好今天收到零件換好電源版裡面的指示燈有亮綠色了.可是裝到電視電視只是燈有亮紅色可是會息掉又亮.無法開機我怕ad版也中獎..請問電源版裡的5vs一直有電其餘像5v和24v的多沒電請教一下要如何強制讓電源開機可以量電源輸出.電源裡有一腳poon-那是不是開電源的信號繳那要如何觸發...謝謝

网友:
回复 楼主:

1把連接主板的連接線拔掉  不要上電 量12v 有沒有短路
後 同一個動作(一樣不接主板)看有沒有短路
就知道是 電源板 或是  主板 短路
待續......下一步  (請先測試)後續再問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大量的結果電源版端三用電表用嗶嗶檔量是.09多不會嗶主版端量0.5多也不會嗶..謝謝

网友:
我最近也有跟你一樣的電源板耶!但是我的問題是無電源輸出連燈號都沒顯示,換了一顆二極體(在右邊散熱片旁立著那顆,它短路了),5V就出來了(可以讓指示燈亮綠燈),現在還有一個問題是沒有24V輸出,燈管就是點不著~唉!真是難查.......

网友:
還有你安裝時電源板的燈會閃嗎?
我建議你換二極體(同上文)
那顆是負責5V的輸出,如果你的二極體快掛了,輸出電流給AD不夠也會造成燈號閃爍現象!
祝你成功!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短路會有阻質
是用數位電表嗎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原來被雷擊..問大大的電阻壞掉和p12nm50的壞掉.和電源管理ic一起換掉現在燈會量可視之有5vs的有輸出 5v 12v 24v的多沒輸出...不知這些是不是要開機才會輸出對不對n_030|

网友:
去量量背板的電晶體黑黑小小三隻腳的,看有沒有短路現象,我的板子有幾顆是短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得用數位電表..剛剛量紅黑棒互換阻值回一值升高..這應該是電容的變化..不知對不對n_005|

网友:
當然是開機才會有輸出呀!5伏只是待機燈,重要得是要有24伏,可是我再上面沒看到有12V的輸出耶?

网友:
有阻抗~不是短路
應該是OK的!
建議你還是拆一隻腳起來量比較保險

楼主:
回复 网友A:

cn203的9和10的狡飾12v的腳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大請問一下那低壓部分有兩可黑黑鎖在鋁板上一個是雙向二極體另一個1 3腳量起來和鋁版是導通的..這樣正常嗎..編號好像是stps30hl00cw..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正確的喔

楼主:
回复 网友B:

請問一下現在情形是5vs用電表一直量都很穩定.可是電源燈紅色亮一下會熄掉.如按ad版裡的reset鍵又會亮.過一下又熄掉.那電源可以強制啟動嗎要量各各輸出(來確定是電源還是ad版的問題)謝謝

网友:
電源板 12v 5vs 24v 這些電壓正常嗎(通電情形下)

网友:
您可以試主板線不接 開啟電源 量一下電壓
各個電壓要出來 如上

网友:
回复 楼主:

您可以試主板線不接 開啟電源 量一下電壓
各個電壓要出來 如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好.電源板通電插頭不接主板電源只有5vs 其餘都沒有...大大請問一下那電源只要電源插頭插上個個電壓都有嗎..不用開機才有電源輸出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好.電源板通電插頭不接主板電源只有5vs 其餘都沒有...大大請問一下那電源只要電源插 ...

確定是5v沒錯
要接主板才回有12v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大好...有量都沒搭鐵 .導通現象12v的也沒出來我想電源版還有問題..我想被面的電源ic還有問題所以想先換了在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