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W7J 獨顯7400破圖~植球回焊

楼主(2011-07-24):
看到筆電要REBALL~應該會被電吧XD
基本上客戶不玩遊戲~不想花太多所以先REBALL給他
破圖的部分是字會變亂碼

上反修台

烤下

CLEAN PAD
無掉點及露銅

晶片REBALL
無變色~拍得不好~相機爛n_118|

對位回焊

裝機先測
小試一下~剩下的讓客戶回家試了XD

基本上CPU風扇沒改全速~就直接在顯晶上銅片加強散熱
再告知客人要定期清理散熱風口及使用散熱墊
會不會回來~就是看他的運氣了XD

顧著聊天…照片拍得有點少張~哈哈

謝謝收看

网友:
大老婆加二奶沒拿出來拍啊n_118|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哈~拿大隻拍的~還不太會用~拍得不好n_118|

网友:
機器剛買~~就立刻讓他上工!!!
你是想當天回本嗎???厲害~~
看起來不錯喔~~做出來的效果也不錯!!
這表示~~可以進下一台了!!

网友:
好奇大,我手上有台 hp v3000 被客戶的小孩操壞了,症狀是開機有電源無畫面,指示燈全亮,就是什麼都不動,判斷可能是 g6150掛了,
目前已被我全部拆解,不知好奇大可否願意承接?

网友:
好奇大 發現設備不ㄧ樣了喔  難道已經買了專業設備了

网友:
恭喜好奇大完修,看好奇大出手就知有沒有!不曉得好奇大植球費用多少?

网友:
不錯哦...回焊成功..恭喜

网友:
一整個專業的機台
好厲害

网友:
好奇大:是這台嗎? CF260 三温区BGA返修台是得獎的獎品嗎?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CF260沒錯~不過得獎的獎品不是這個~
風大植球學好可以敗一台來做
剛學植球可以用錫膏做~比較簡單一點

步驟為...
1.將晶片大點的錫刷掉
2.不用以吸錫線除錫~不用上助焊劑(錫膏就含助焊劑)
3.表面清乾淨直接上鋼網
4.將錫膏刮平均~稍為預熱一下
5.開風槍350度~慢慢的就會看到錫膏成球
6.對晶片吹氣後~就要翻開鋼網
清乾淨就能上機了~

參考一下這篇
http://bbs.pigoo.com/forum-viewthread-tid-21796-highlight.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C:

G6150晶片粉貴~假貨又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超貴,而且自已目前無此能力,所以要請高手代勞。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昨天問惠民..09年測試的就要200RMB
假貨多...我也不敢買@@"

機器壞太多..晶片太"熱"門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一型的通病就是"熱"!
又被小孩操遊戲,操到掛了,唉!

网友:
瞎 那是W7J 啦 7300 顯卡 W7S是G86-603

网友:
大大果然好技術一下就完修囉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哇哈哈~原來我打錯了~其實我忘了是A還是S
結果是J
CHI大果然是行家~我來偷改一下n_118|

网友:
回复 网友E:

大大,請問一下
你用鐵板燒時,從拆晶片的時料是多久?(預熱~裁拆晶片)
你用bga返修台拆晶片的時間又是多少?
這台返修台含運,買多少coco?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鐵板燒底溫測到250~260度拆晶~無鉛或氧化嚴重最高260度
而鐵板燒跟黑晶爐不同的地方
我的是剛開溫聚熱慢80~170比較慢~約3~5秒1度
但上到200度後會快一點~約2~3秒1度

我無鉛抓250度切電~鐵板還熱的~會再升10~15度
有鉛抓230度切電~鐵板還熱的~會再升10~15度

別想太多~多拆幾片測好起晶溫度~
再做回去後~多做幾片就能提升很多的完修率

反修台也是要測好及設定溫度與時間比~相對的~土砲也是

我那台是CF260~可以上淘寶看吧!價格都有

网友:
現在才看到這篇。

買的機台有比土砲方便嗎??(指自動化的部分)

楼主:
回复 网友F:

算非常方便吧!
拆晶要注意取晶片~板子不用下就除錫
再把晶片焊回去~在回焊的時候就不管他了
直接拆另一台機子~再取板子後~換另一片板子上機...

网友:
大概是板子有夾好,所以方便除錫工作吧!(猜的)

這種機台做主機板時,不會彎板嗎??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不會~下風口可以調整到支撐板子~不過我沒用~都直接就加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