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CO的LDV7030的DVD撥放器含數位電視功能的維修實例

楼主(2011-07-24):
哇哈哈!
我剛剛把我一台掌上七吋含數位電視的dvd撥放器修好了
故障原因是機器內建兩顆3.7v的離電池因該是插變壓器插太久了
而讓這兩顆離電池膨脹造成機器的面板的按鈕有秀鬥不能按
而且機器有異常的熱度.所以把機器拆開來看
⋯⋯發覺是撥放器內建的兩顆離電池過熱膨脹.也積壓到外殼.也有異常的熱度
剛好我也看到機器內建的兩顆離電池
跟我在用的moto手機的離電池大小差不多一樣
我看到內建兩顆離電池的接法是串接..
而且也有量了膨脹的損壞的電池的電壓..也是在4點多v..跟手機的電池是一樣的4點多v電壓...(離電池都標示3.7v但用電表量都在4點多v)

串接就是把a電池的正極跟b電池的負極接在一起
而a電池的負極跟b電池的正極分別接在充電電路上...這就是串接..

所以我用我淘汰正常的電馳總舖bt50副廠電池
跟不小心得到的MOTO原廠bx50電池代替原本內建的兩顆離電池..
但是機器內建電池一顆是1800ma.兩顆就有3600ma了
但是我用moto的副廠電池總舖的bt50有930ma.跟moto原廠bx50ma有920ma
加起來只有1850ma...如果不插電源.靠內建電池來使用撥放器時間可能變短了
我把moto原廠bx50電池衣服貼紙撕掉.電池充電保護電路給拔掉
保留電池芯再按照機器原本的內建的電池的接法
把電池線重新按照正負極接在moto的電池總舖的副廠bt50跟bx50原廠電池芯上..
再把電池插座在插回機器的充電電路上...
整台撥放器的機器都正常了.原本電池膨脹擠壓到外殼..
讓面板的某部分按鈕秀鬥不能按
而修好了內建電池膨脹部分之後.面板按鈕都正常了.
但有發覺讀取dvd片會卡到.讓dvd不能轉.照成讀取dvd錯誤
發覺是電池位置沒擺好.讓外殼都往上擠壓
讓放DVD片的外殼有點翹翹的
為了處理這問題搞了好久...我也有注意放置電路板有無放好..
後來在放DVD片部分的外殼的裡面用手去全部壓一遍
再重新試一次...果然這次放dvd部分外殼不會在擠壓到dvd片旋轉
真的可以正常讀取片子了...
確定機器功能上都正常了...我也把機器該接回去的線都接回去
再放回我的床上..目前是沒接變壓器...直接使用我自己替換的新換的離電池看數位電視...
再看看機器有沒有其他問題...很怕機器不能充我新換的電池芯

因為修理過程有點複雜.加上我也不太會介紹修理過程...
所以我只PO從機器拆下來已經機器內建的已經膨脹電池的圖片
跟我MOTO原廠BX50電池的外套圖片
我把機器內建的兩顆膨脹損壞的離電池.跟我拿MOTO新的BX502電池外套拍下來..
因為第二顆電池是用電馳總舖副廠的電池芯

而他的外套貼紙很久以前維修另一台MP3撥放器就已經拆掉了
因為電池電壓太高讓MP3機器裡的零件燒掉了...我也懶的修了
所以沒有另外一顆電池芯的外套貼紙....
不過電池總舖的電池芯都是日本三洋電池芯喔...真的很耐用
只是我換MOTO的E8他電池不是BT50..所以只好淘汰..BT50是用在我上一隻E2手機上的
.現在終於派上用場了

這是撥放器原本內建的兩顆已經膨脹損壞的離電池
是用兩顆電池去串接到機器的充電電路上的...電池是標示3點7V..但用三用電表量都是4點多V
跟量手機電池電壓是一樣的...雖然也是量到4點多V...
還好機器內建的這兩顆電池芯本身就有把電池芯包住..不然膨脹那摸大...萬一電池芯禿然爆掉
那我看我這台機器也別想活了....

這是MOTO原廠的BX50電池的衣服...電池芯本體還真的打上日本製造的英文

我這次替換原本膨脹損壞的離電池.不是用跟機器原廠配的離電池是一模一樣的離電池
但是我有再膨脹損壞的電池上量電壓.確定是4點多V.跟我替換原本膨脹損壞的離電池是一樣4點多V
雖然膨脹損壞的電池標示3.7V但用電表量到4點多V..跟我用的MOTO的電池是一樣的電壓
只是我替換的兩顆電池的容量一顆是920MA一顆是930MA..加起來也只有1千8百多MA
這樣只有影響靠電池撥放時間會變短...應該不會影響到機器上的電路板吧...
也希望我替換的兩顆電池也能順利成功的充電...不會害機器有損壞...

這次我維修這台撥放器我省了一筆過保又私拆機器跟更換電池芯的維修費
真開心啊....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不用的電池也能發揮功用!

网友A:
如果沒有帶出去使用的話,就接變壓器使用,將壞的鋰電池拆掉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沒有帶出去使用的話,就接變壓器使用,將壞的鋰電池拆掉就好。

我也是這樣覺得...XDDD

网友:
恭喜版大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