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如何提升MC34063升壓輸出電流?

楼主(2011-07-24):
要如何提升MC34063升壓輸出電流?
規格寫最大輸入電流1.5A,但有時需要高電流的部份,就無法使用了,各位大大,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提昇34063之輸出電流?

网友:
外掛BJT/MOSFET,以34063驅動
不過相對應電感與電容的值也要提升

网友:
max 1.5A 是最大峰值
站內有自動試算軟體
下列是內地的應用討論

MC34063+MOSFET扩流应用
http://bbs.dianyuan.com/topic/25561

网友:
回复 网友A:

1. 映像中DATASHEET  的最後幾個應用電路
2. 我昨天剛好爬過舊文  DC6V轉12V
CMW大(#26)
    http://bbs.pigoo.com/forum-redir ... 765-pid-340141.html
LEGION大(#31)
   http://bbs.pigoo.com/forum-redir ... 765-pid-340521.html

3.   LEGION大(#31) 用的是2SD1667 ( 大概是手邊有啥就用 )
      如果是由DC12V(以上)再昇壓 個人建議 改N-CH MOSFET  溫度可以低一些(減少 IC  輸出電流)
       但是
      原舊文使用DC6V  驅動輸出PIN2 理論上最高6V
      實際應用上會低些  電池6V電力下降 還有兩隻限流電阻R-PIN8  RS-PIN 6/7 間 限流效應引起PIN2輸出 低於PIN6-VCC
      而大多數N-CH MOSFET [ G 極 ]  V_GS  最好是10V   DS導通電阻 會好很多
    若是 輸出5V PWM 脈沖時 搞不好會燒毀MOS( DS導通電阻大 )
       (以IRF610/620/630 為例  下圖是IRF610)

     相對於 [上述大多數N-CH 需要 10V_GS ...  ]   若是有低壓V_GS  的MOS 就可以解決
   低壓V_GS  手邊暫無資料 無法舉例  可以參考 MB/NB 上MOS 應該都是低壓V_GS  之類

[編輯  增加]
4. 使用MOSFET 時 還要注意  電路上並連在MOS[G][S] 的電阻R_GS
不是推挽式(PUSH-PULL)輸出    MC34063輸出OFF時
外部MOS   V_GS( ON ) 只能靠這個R_GS 幫洩放電
初期 330~100歐姆  誇張吧 12V 100歐姆(120mA)~~1.44W
若是高負載時使用330歐姆MOS 也沒過熱 (或相較於100歐姆  MOS 溫度沒差異  )
使用330歐姆未嘗不可 有示波就好判斷了

附上12V MC34063轉170~210V 供給 NIXIE TUBE
昇壓電路  沒過電壓保護 挺危險地
請自行將 VR 改固定電阻
哪天VR 中心接點 OPEN 時 等著 電容放炮吧
MOS可改IRF840

出處:
http://www.eevblog.com/forum/index.php?topic=1431.0

楼主:
回复 网友B:

網址連不到..

楼主:
回复 网友C:

加上MOSFET之後輸出電壓的計算方法還是與原來一樣嗎??

网友:
最大輸入電流1.5A並不是電路本身可以提供1.5A的輸出
而是在整個升壓電路中,電路及IC本身的動作電流值
而會造成影响的原因有很多,
輸入低而輸出高,相對IC本身會用掉更大電流
為了解決這種問題,輸出用電晶體或N-MOS都可以,
等於前端作振盪升壓,後端電流就由電晶體或N-MOS來動作了
電流不大時手上隨手找個能用就可以,
電流大時用N-MOS會好一點,而且散熱問題就要考慮進去了
運算公式和沒有外掛晶體一樣,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連結沒問題
你再試試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喔!我瀏覽器用火狐,要IE才能開啟。
大概看了一下,都在第二腳加上功率晶體,那隻腳就是脈波輸出??
34063是蠻方便的,只是有幾個很小阻值的電阻不容易找到...還有輸入電流的限制。
34063能不能達到100V以上??

順帶一提,之前用34063點亮110v省電燈泡,輸出我只用50V,可點亮13W,但是並非全功率點亮的。因省電燈泡中也是市電半波或全波整流,然後再經過安定器電路點亮日光燈。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看該零件的最高電壓
如果超過了,就必須使用兩組以上的線圈做區分

楼主:
回复 网友B:

ST的規格書http://www.datasheetcatalog.org/datasheets/2300/501448_DS.pdf後面幾頁有應用電路,我有看到隔離的變壓器來升壓,捼要達到100V能用您給的''鹵素燈變壓器''嗎??
還有simon大大附上的DC12Vto140~210V是否可正常運作?我之前有試過用34063要達到100V,可是輸出就只有55V...那張電路就是MC34063最簡單的升壓電路,沒有加MOSFET。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來說,變壓器的規格是決定最大使用功率
那個"鹵素燈變壓器"至少可以推到50W (推挽式)
34063是屬於返迴式結構,所以變壓器還是要注意"電感量"
二次測整流二極體的耐壓,最好是二次測輸出電壓的2倍以上

http://bbs.pigoo.com/thread-1908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