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agate硬碟的保固問題

楼主(2011-07-24):
一般我們買硬碟都有保固服務,但是有些情形比較特殊,像我手上有一個從外接硬碟盒拆下的ST31500341AS STAT 1.5T 硬碟,請問大家一般都是如何處理這種可能還在保固的硬碟。

网友:
可以先上 seagate 的網站查詢是否還有在保固內
http://www.seagate.com/www/zh-tw ... returns_assistance/

网友:
Seagate 產品保固送修指南 (台灣地區)
http://lmj.wablog.info/post/Seagate-RMA-Return.php

Seagate硬碟送修方式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297&t=395512

或由熟識的通路代送(要費用)

网友:
據小的所知 原裝出貨是外接的話 不可單獨拆出來 拆出來用就不保固了... 要拆出來用的要三思...

网友:
引用"像我手上有一個從外接硬碟盒拆下的ST31500341AS STAT 1.5G 硬碟"

現在還買得到1.5G 的HD喔n_079|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被人拆出來了咩!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哈哈!打錯了,是1.5T才對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腦不留痕跡的偷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有承認我打錯了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先回答的跑到你回的2篇後面,排序有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嗎?我從這裡看是正常的耶!我也沒有動時間。

网友:
看能不能還原到未拆的感覺(以外觀來講)~多少還能騙騙檢測人員
或直接打硬碟上的SN來查看看是否能做RMA退換貨

网友:
外接盒機種硬碟一定要跟外接盒裝在一起,拆出來保固就沒效了,加上SEAGATE的盒不好拆,一般拆了都會咪咪冒冒,人損很明顯

网友:
直接走SEGGATE的RMA吧!
就我之前的經驗,外接式的硬碟,雖然是掛某個廠商的名字,
但是硬碟就那幾間而已,所以硬碟的原廠應該都還是有保固的!
就看是不是有人損或是廠商在上面有貼其他的保固貼紙了!

楼主:
我從一開始就是走RMA,但是顯示如下︰

您鑒定的產品作為系統元件銷售。 請聯絡您的購買地點以取得服務。 Seagate 將許多磁碟機銷售給直接 OEM(原始設備製造商)客戶。 這些產品通常僅為 OEM 設定,作為其系統的元件使用。 有關這些磁碟機的任何保固支援,您必須聯絡您的購買地點。
如果您直接從 Seagate 購買此裝置,請返回上一頁並確認您的 Seagate 客戶號碼,因為您輸入的客戶號碼 ( ) 與我們的記錄不相符。

這就是我說的特殊情形!

网友:
一般oem內的硬碟都只保固一年..
像是外接硬碟,多媒體播放機,燒錄機內的hdd...

送修只能整台送回原本買的地方去..拆下來的硬碟原廠是不修的說...

网友:
其實還有另一個方法.....我試過OK...
買一顆一模一樣的外接硬碟......小心的拆.....
再把故障的裝回...送修就OK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從一開始就是走RMA,但是顯示如下︰

您鑒定的產品作為系統元件銷售。 請聯絡您的購買地點以取得服務。 S ...

若是出貨給大宗廠商,因為價錢壓低,保固必須由該廠商負責,硬碟製造商無法受理
一般都出現在套裝電腦或是某批很便宜的代理商保固產品,壞掉只能找套裝電腦商或是代理商,後端使用者無法跳過這階段直接找製造商服務

楼主:
如果可以送修,那就可以多一個可用的硬碟,看來這個硬碟沒救了。

還是謝謝大家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可以送修,那就可以多一個可用的硬碟,看來這個硬碟沒救了。

還是謝謝大家啦! ...

回WISH
大剛剛去查了一下....
這棵又是雞瘟的...

可以參考這一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30173-1-4.html

小的之前在拍賣區也有一篇st解鎖的文章(已經被封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28436-1-1.html

因為我手上之前也有拆過OEM的機瘟HDD

因為RMA直接過保(這個完全不能送修)
所以是自己解鎖的...

依wish大的神功蓋世..可以試看看自己救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D:

話說這一顆硬碟為何會來到我的手上呢?原來是一位朋友拿著這個硬碟盒正在備份的時候,被他的夫人一腳勾到,整個硬碟盒朝接掉到地上,硬碟盒也破損了,硬碟也無法讀取一直發出"卡卡卡"的怪聲音......,謝謝你看的起我,但是我想我不是神!

网友:
原來是摔到...
殼破異音就比較難救了...
只好殺肉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話說這一顆硬碟為何會來到我的手上呢?原來是一位朋友拿著這個硬碟盒正在備份的時候 ...

看到 wja12345大一說 小的差點想幫你救回..
因為小的上次才為了一位客戶自己去買的一個內接用的500g 但他剛好是中雞瘟的死雞牌...
小的在網路上花了點力氣找了一下 照著做了一條TTL用的線 成功救回來
後來又用了那條線 救回了另一位客戶的500g...
結果...看到你下面這一篇... 冷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從一開始就是走RMA,但是顯示如下︰

您鑒定的產品作為系統元件銷售。 請聯絡您的購買地點以取得服務。 S ...

....這情況....是沒有保固了.....
會顯示這類訊息..
都是硬碟直接出貨給大廠組成套裝電腦用的硬碟...

並非零售硬碟.....
也就是說~~出現這種情況..就是送回原組裝廠做保固..
要是保固過期..那就完全沒保固了.....

所以我現在幫客戶拿硬碟..都要很注意..是不是零售硬碟...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冷掉了沒關係,不要軟掉了就好!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就是上來問有沒有什麼"特別管道"可以送修咩!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就是上來問有沒有什麼"特別管道"可以送修咩!

一般的"特殊管道"
就是再買棵新的...
............
............
............
............
............
............
............
............
............
............
............
............
............
............
............
............
............
............
............
............
............
至於那個所謂的偷天換日...我就不是很清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想我得罪你很大............

网友D:
這下我完了...

看樣子準備回去當電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冷掉了沒關係,不要軟掉了就好!

燒餅冷掉了 也會軟掉...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下我完了...

電線的希望比較大n_008|...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就是上來問有沒有什麼"特別管道"可以送修咩!

乾清宮上面有個匾 有空記得去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