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SPARKLE SF-PX86GT256D3-HP Turbo破圖維修

楼主(2011-07-24):
這片顯卡,有一個turbo box, 可超頻用
開機後,破圖
拆除風扇
顯晶正面
放置黑晶爐準備加焊
溫度上升中
無鉛溫度設在224度
溫度下降
顯晶正面無水泡、變色
背面無變色
上機測試4小時無破圖
因為還不會植球、回焊,用加桿的方式試試看,沒想到成功了!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又多了一個黑晶爐高手了!

网友A:
呵,那個 Turbo Box 我還是第一次看到。

受教了,它的用法是...

网友:
wayne0936 大真厲害   用黑晶爐作出溫度曲線  真是改裝高手  還用電腦控制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那個 Turbo Box 我還是第一次看到。

受教了,它的用法是...

如果我記得沒錯的話,就是連到外面的超頻開關而已吧!

网友:
大家上了痞酷網,漸漸都變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有on/off開關而已。

网友:
溫度曲線顯示的應該是熱風槍的溫度吧....
下面的黑晶爐應該是類似返修台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那個 Turbo Box 我還是第一次看到。

受教了,它的用法是...

裡面有另一顆VGA BIOS,設定更高的GPU與記憶體時脈,可以透過切換BIOS選擇預設或超頻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溫度曲線顯示是黑晶爐的溫度。

网友:
回复 楼主:

抱歉.....
眼睛花.....
沒看到那條感溫線.......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溫度曲線顯示是黑晶爐的溫度。

那應該要測熱風槍的溫度才對吧!?

下次看看能不能做到三溫曲線。

网友:
太厲害了,參考參考

网友:
恭喜完修~~又一使用黑晶爐成功的案例

楼主:
回复 网友C:

熱風槍是高越852+的,剛送至經銷商校正回來,溫度在風速5.5時比較準,就定在這,依底部溫度上升而調整,看好奇大的作法學來的。但我的熱風槍開機,最低溫度是從156度開始,已是最低溫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熱風槍是高越852+的,剛送至經銷商校正回來,溫度在風速5.5時比較準,就定在這,依 ...

熱風槍的那個數字是發熱芯的數字,只能說是大約的溫度參考。

還是量量出風口的溫度吧!(送經銷商校正意義不大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大的意思是指熱風槍吹至晶片上方的溫度嗎?
我有先測過熱風槍吹出來的溫度就是風量設5.5,與顯示器上的溫度比較接近。
下次會在晶片上方加個溫度器來監測一下。

网友:
晶片上方可能不好加。我是跟大家一樣,量風罩剛出來的熱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