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濕機] 日立 除濕機 RD-60SP 壓縮機 不作動 修復 [繼電器 硬焊法]

楼主(2011-07-24):
日立 除濕機 RD-60SP 遭遇到問題是 :
風扇會轉但壓縮機無法啟動(等了3分鐘之保護時間)

懷疑1 : 是過載保護器的問題嗎?

過載保護器有一條白線連到壓縮機上,用電表量 是會通電 這樣就表示正常.

懷疑2: 是溫度保護的問題 它是連在蒸發器上的熱敏電阻, 聽說溫度太低時可保護壓縮機不啟動.

用電表量 常溫量 約3.8k歐姆, 用吹風機吹變至 1.8K歐姆 這樣正常

測試1 : 索性跳過電路, 直接將壓縮機接 110V電源. 結果 壓縮機 會動了.

驗證 a壓縮機 b載保護器 c壓縮機啟動電容 d制冷系統(冷排,熱排,冷媒...) 皆無問題

懷疑3 : 電路板的問題嗎? 肯定是電路板的問題.

會是繼電器的問題嗎? 此板繼電器有2只, 1只是風扇用,1只是壓縮機用

風扇會轉 => 風扇用繼電器 是好的!

壓縮機繼電器 你的嫌疑最大喔

取下繼電器,  搖一下 已聽到聲音 => 不太妙!
直接測coil的阻抗 => 有 阻抗
斷電時 COM、NO不導通, coil 送DC12V電  COM、NO不導通 => 就是你了!
將原 coil 線路 接出 2 條線 => 供電後   coil 線路 線路 有12V 過來
經驗證後確定控制壓縮機的[繼電器]壞了,

困難來了
松下 繼電器 AJQ8341F, 1a, 4 pin, 觸點容量10A 125V, coli 12V,
最大功率 150W 1250V
google 一下 對岸 賣家一堆, 臺灣 沒賣
實體電面找尋 : 找新竹/台北約10家電子材料行皆無賣此零件

去台北光華 最大間 電子材料行 買了一個 替代品

繼電器 COM、NO  已使用 機板最大孔 1.0 mm 單芯 銅線
coil 線路 機板孔徑 就小 就將就一點

硬焊法 如下圖 長得有點奇怪

機板 插回去後 風扇 壓縮機 都能動

只是 這樣做 會不會 有什麼問題?
這個 繼電器 $15 哪裡製 不知道 哪天  會不會 自己 燒起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日立 除濕機 RD-60SP 遭遇到問題是 :
風扇會轉但壓縮機無法啟動(等了3分鐘之保護時間)

http://www.relay-rayex.com/index ... mode=list&cid=2

這是它家的產品......
http://www.relay-rayex.com/index ... mp;cid=2&pid=33

网友:
回复 楼主:

您那顆新的繼電器看起來比原規格小了一點...凍卡沒久!
如可以的話找一顆冷氣基板控制壓縮機的繼電器...凍卡久~~~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 lhc  回覆:

逃兵大提供

新的這棵 LEG(瑞鎰電機)  通過 TUV,UL,CUL(三種安規)
觸點負載 :  AC 120V 10A DC 24V 10A AC 240V 10A

舊的這棵 松下 繼電器 觸點容量10A 125V

我看 2個 都是 容量10A AC 120V ~ 125V

請教"比原規格小了一點...凍卡沒久" 要從那看?

我比較 在意 會不會 自燃 或 燒起來.

至於  凍卡沒久 的話 再換就好, 只是 若每個 腳位 都不一樣,  會換得很累!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謝 逃兵大大 提供

新的這棵 LEG(瑞鎰電機) 至少有個牌子

我比較 在意 會不會 自燃 或 燒起來.

既然 通過 TUV,UL,CUL 三種安規, 理論上 應不致  燒起來吧!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如果不放心就再找原來型式的Relay,可能要花一點時間來找!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台灣 找是找得到 代理商,  一次 沒有買個 幾百個 沒人鳥我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比較 在意 會不會 自燃 或 燒起來.
....沒有那麼嚴重~~~
由圖看來..您這台機器蠻新...這麼快就故障(事出必有因)...如果能更換冷氣機的繼電器..耐電流值至25A...是可以凍卡久....只要向客戶說明...可以多收材料費用..
相信客戶是可以接受的~~~
.
.
.
不好意思沒有注意到這是那一區~~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台灣 找是找得到 代理商,  一次 沒有買個 幾百個 沒人鳥我  ...

話說....為何你要鳥他...只要稍為變通不就可以了!
身為維修者,不可能將所有零件都準備齊全...要瞭解其零件特性...加以活用...
不要局限某個方塊...您說是嗎?

网友:
其實繼電器只要線圈電壓一樣,動作方式一樣,接點承受電流量
夠,一般都可替用,只是外觀不好看而已,想到數十年前,單位裡
的的VHF發射機繼電器故障,那是韓戰時美國向日本採購的東西,
繼電器是東芝的,申請來的是GE的,料號一樣,外型大了兩三倍,
接點位置完全不同,老美的東西就是大,後來找出作用一樣的接點
,還是改裝上去,恢復工作。

网友:
所謂:山不轉路轉.路不轉.....
人轉.
運用之妙.存乎一心!
當然.安全還是最重要滴!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