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電路板拷貝的問題?

楼主(2011-07-24):
請教各先進前輩,如果我把某系統中其中一塊電路板拷貝,然後拿去賣錢,這樣會有法律上的問題嗎?
如有,
1.那Y拍上怎會有幫人複製電路板的商家?
2.要如何規避罰則?加大pad or 線徑可行嗎?
感謝解答!

网友:
看嚴重性,被抓到有商業用途一般很難逃
大部分會拷的都是電梯控制板,有些是以去掉可辨識型號或是改動元件/線路位置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