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鳥 VA520 維修求助

楼主(2011-07-24):
今天從家人手中拿到兩台螢幕

一台雜牌一送電送訊號就閃爍,拆開看高壓部分有幾顆爆電容,更換後正常

但另一台三鳥VA520送電送訊號之後,電源燈綠色訊號有亮,按電源燈試開幾次之後

有一兩次會閃一秒即暗掉,手電筒仔細照一下螢幕 有桌面的畫面,表示訊號應該有送進來

但是燈管沒亮,拆開看後量測power board 12V 5V皆有輸出,看高壓版並沒有明顯燒毀痕跡

這台高壓版應該是公版可用因為上面有SAMPO字樣

因為高壓版上沒明顯零件燒毀痕跡,不知道是高壓出問題 還是燈管有問題

該如何查修呢??假設如果是燈管出問題,請問這台燈管好換嗎??如果自行購買只要是15吋都可以用嗎??因為沒自行換過燈管

是否有注意事項??

請高手指點一些方向,謝謝

网友:
先用高壓公板點點看,之前修一台VE700也是一秒就暗屏,很習慣就拿高壓公板來試,點了3個小時,沒有問題,壞掉的高壓板還在研究!

网友:
猜謎遊戲又來了 機板相片呢

网友:
先換上高壓試試

网友:
先測試燈管 +1
看燈管有沒有壞

网友:
建議你上傳一張inverter的照片,讓大家幫你解答.sampo的inverter可以檢查一下上面的電源輸入濾波電容,那顆經常會掛點.

网友:
拍個照片 如何?

网友:
百分之90高壓板,拍賣網站一推看您住那個地區再去搜尋一支大約100元上下
以前拆過應該是兩燈管,裝上前高壓PIN5腳記得有的腳位不同要跳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