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東元 除濕機 MD1103A 震動 噪音 解決之道 [已解決]

楼主(2011-07-25):
東元 除濕機 MD1103A  90年製 其 震動 噪音 嚴重

機殼 前後 貼了 減震 消音 泡棉 => 效果不大

懷疑 壓縮機 腳墊 的問題

買不到 原廠腳墊

好不容易 買到 替換腳墊 換上後 => 效果不大
之後 拆除 替換腳墊,  於原廠腳墊 下面 剪一塊  EVA 材料(10元脫鞋) 當墊底  => 有比較小聲

管路結構

最後解決方式: "銅管" 喬一喬 "配重橡膠" 喬一喬 有改善

感謝 滷雞蛋 JASON-YANG 提供寶貴意見 :
        滷雞蛋:注意管路.消振橡皮有沒碰撞!
        JASON-YANG: 注意管路.消振橡皮有沒碰撞!及銅管是否有碰觸到機殼都會改善頗多

网友:
怎感覺大大您的產品總是這麼新~~~

网友:
振動有可能是風扇引起的,
注意管路.消振橡皮有沒碰撞!
最近除濕機問題多,
若須要換到零件建議還是跟原廠請購比較安全!

网友:
應該是風塑膠裂化
造成風扇不平衡產生振動
還是換新的才能解決問題
振動久了馬達軸承也會振壞的
應該趕快換

网友:
佩服 ! 佩服 !

另外可否請大大照一張基板的特寫,我有看到基板上有一顆降壓電容,很像是最近在召回的機種

网友:
之前除濕機用電容降壓,好像容易造成火災,之後都用一顆小變壓器當做電源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滷雞蛋大:
   請問 風扇偏心震動有機會做平衡校正嗎?
   我的冷氣室內機風鼓偏心震動,有辦法較正平衡嗎?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復 tsao0427

不過 MD1103A 不在召回明單.

感謝您的關心.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回復 lhc 的問題
其實它原本很髒

很多人 只會 打開除濕機 水滿 倒水
不知 有 [濾網] 這種東西

以至 冷空氣 進不來 機內溫度  持續昇高
再來就是 [風輪] 受熱 [軸心] 變形 風輪 塑膠 脆列

原本支稱 壓縮機 的  三只 橡膠腳座 受熱變形

再來就是 把 [馬達溫度保險絲] 燒斷

网友:
風輪加馬達整組換掉就OK拉~~

220...還蠻俗的耶...

為啥我買到的都3XX,4XX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復 tsao0427

這電源基板應該是召回的機型用的沒錯吧.............
有T1 變壓器才是安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滷雞蛋大:

1.檢查線流扇是否髒了!
2.無機器較正,可以拆下線流扇看看上面的配重裝置是否有生銹脫落痕跡!

楼主:
回复 网友E:

vans724  大,
社外品 風輪加馬達整組 150+450-50 = 550 (大部份是這個價)

我說東元風輪 $220 貴是因為 日立 原廠的風輪 $50 大小 非常接進, 結構比東元好,
但 它有兩個點不合用 : a. 日立的風輪 孔徑 0.8cm, 東元 0.6cm (可套一銅套轉成0.6cm)
                                    b. 日立的風輪 固定鎖孔在風輪內, 東元固定鎖孔在風輪外
                                        若裝日立風輪 => 會凸出來 1.5cm (目前我無解)
結論 日立 原廠的風輪 $50  結構比東元好 相對 東元風輪 $220 是比較貴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大大您中獎了 !

此基板正是召回會自燃的基板,看到大顆藍色及紅色電容沒 ?
紅色那一顆已改成安規電容,藍色那顆已取消不用,改成用變壓器降壓,位置就裝在中間那個空出來的位置上(T1)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鼓風輪拆下來清洗一下就不會震動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滷雞蛋大:
     謝謝了!! 我再查查看!

网友:
回复 网友C:

謝謝!! 除濕機我常常修,但是,冷氣機就沒經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 楼主:

大大您中獎了 !

t大,

那應該如何處理呢?

可以請 東元處理嗎?

但 年份 型號 皆不在 召修範圍

网友:
怎麼會呢?

您還是打電話到東元服務站問一下比較保險,因召回機種陸續還有在增加當中

以下這張是最新對策基板,有一些小地方與您的基板不大一樣,我說的紅色電容也取消了

网友F(2011-11-03):
這款機型很多廠家都有,便宜實用,相對的噪音稍微大一些,尤其注意管路.消振橡皮有沒碰撞!及銅管是否有碰觸到機殼都會改善頗多,另則需注意濾網清潔,也可降低扇葉的龜裂變形,僅供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款機型很多廠家都有,便宜實用,相對的噪音稍微大一些,尤其注意管路.消振橡皮有沒碰撞!及銅管是否有碰觸到 ...

感謝 您的回應!

>>>> 相對的噪音稍微大一些....

迴轉式 壓縮機 通常 較省電, 但 震動 與 燥音 也多.

不過  此台 特多. (還是正日製壓縮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 您的回應!

>>>> 相對的噪音稍微大一些....

換風輪是必要的過程,除非你把風輪軸心修好,並且做好了"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換風輪是必要的過程,除非你把風輪軸心修好,並且做好了"平衡"...

antlu 大, 多謝 提點.

我的說法 此台 振動大些 => 是先不裝風扇 讓壓縮機 跑 => 它的振動 真的比其他 大

我 玩過 另一台 日立 RD-60SP 是 迴轉式 壓縮機(日立上海) 結構略同 但RD-60SP 震動 噪音 真的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