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不知用途工業用螢幕維修

楼主(2011-07-25):
這台是一位做回收的同行送來的.也不知道它的用途.只知道是裝在大型機台控制用.
聽他說這台已經放在他另一位維修同行那邊一年了.可是卻連動也沒動過.大概外型看起來不太好搞吧!
由於他就在旁邊等著我修.所以很多過程可能都沒拍到.請見諒.

拆開前蓋.就只有面板和高壓板

拆開後蓋.就比較多了.有驅動板還有一些控制板

首先上電測量黑屏.測試高壓板掛了.
由於同行趕時間.直接換2燈大口高壓板比較快.
再測試面板亮了變白屏.燈管也老化了.帶點紅光.
面板使用華映面板

檢查排線.T-COM上的排線壓條少了一邊.難怪沒有訊號.

先用膠帶和熱溶膠黏上.測試還是一樣.
正好我有華映CLAA150*A03這塊面板.
直接代換測試

正常了.看他露出微笑.心想這下子他這整組機台應該能賺不少錢吧!

网友:
這是機架型模組式的KVM電腦切換器,一般會在電腦機房使用。

网友:
嗯!這組要萬把圓耶

网友:
我還是第一次看到這種産品,長知識了。

這個東東真的很帥。

^_^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B:

純鐵殼.粉重.
就算賣破銅爛鐵.也能賣不少吧!

楼主:
這東西的OSD還可以調整gamma電壓.真厲害.

网友:
U1機架KVMㄝ~~~~~

网友:
之前阿彰兄好像也有修過一部的樣子

网友:
T-COM上的排線壓條少了一邊,應該是有拆開過,不小心用壞了。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沒看過這種東東,不過螢幕對Gkjnn大來說,就不是什麼難事了!

网友:
這種KVM螢幕公司有3台在使用,主要是方便機架SERVER使用,4個機架近30台SRVER共用。

网友:
你賺到了,這台新的很貴的說~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沒看過這種東東n_141|

网友:
除了功夫好以外.有東西可以直接代換測試.
更能省去不少麻煩 !
想必大大累積了不少寶貝.

网友:
回复 网友C:

狼大指的是這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21057-1-1.html

网友:
kvm很貴但構造很簡單
在機房吹冷氣的

网友:
機房的設備 就屬 "IBM"的東西最貴了  最貴的黑店 能比他貴的應該不多

网友:
這個東西雖然架構簡單
但是很貴...幫客戶訂過,一組要上萬
電腦的東西,只要拿到工業用...價格馬上變好幾倍
工業用這些東西,會修的話,比修一般PC好賺的多...

网友:
我目前手上也有一台KVM, 業主跟我說,修好是4K起跳,因為不管他買新的或換新的,都要超過9K! 只可惜進入開機畫面等待鍵入密碼時,鍵盤滑鼠就同時失效,目前還沒找出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