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S-45NW分離式冷氣???

楼主(2011-07-25):
最近家裡安裝了日立RAS-45NW的日立分離式冷暖氣
在師父安裝後, 我有一些疑問..想請教大家
1.室外機都會有時候都會"嘶"聲...但過了約十幾秒..這個嘶聲又沒了
  我不知道這是否跟安裝手法有問題
  如..抽真空不全...冷媒不足或過多..等等
2.我有試著把搖控器..將溫度設為16度..風速為強..去試試此機台的性能
  不過..我吹了大概二小時..只到了23度(冷氣機上所顯示的溫度值)
  這樣是不是有問題啊
  PS.安裝地點..非頂樓..無西曬..約六坪
3.我有發現到..此台冷氣室外機的白色保溫泡棉好像太短了點

白色保溫泡棉, 是否有異常

白色保溫泡棉, 是否有異常

  不知..這樣是否正常..
  如果..不正常..那正常長度..應該為何

网友:
簡單的跟您說以上(正常)可接受,
安裝是個人(手路)問題,
唯有抽真空時間無法認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家裡安裝了日立RAS-45NW的日立分離式冷暖氣
在師父安裝後, 我有一些疑問..想請教大家
1.室外機都會有時 ...

ece8324 大...
這是正常啦~~~

楼主:
謝謝滷大, Ihc的回覆..原來是我疑心病太重啊

网友:
這很正常阿.....
而且~~你的冷氣可以吹23度....
已經算是很神奇了.....
一般冷氣的設計..能達到25度算不錯了...
你還能吹到23度...
可見你的房間還蠻小間的..

网友:
這是正常的,好一點的機器會在管路加裝消音器,消除這種問題

网友:
我家銅管泡棉都被麻雀咬光光.....
去年有自己重包過,沒2個月又被咬光光

网友:
1.那個"斯"的聲音,通常會出現在壓縮機剛啟動初期,因為氣體冷煤被壓縮機加壓,
   急速通過毛細管,當氣體冷煤的壓力大到變液體冷煤時,聲音就會消失了,這是正常現象
2.冷氣運轉兩小時只能降到23度,是從幾度降下來的,
   你的室內機規格,應該足夠你6坪空間使用,除非室外機是小一個等級的
3.銅管的披覆,通常在角閥連接觸,幾呼都會露出一小節銅管,實際上對冷氣幾呼無影響,
   只是看起來會比較不順眼,畢竟每個師父的"手路"不同

室內機RAS-45NW
冷氣能力:5.0 (1.4~6.0) kW, 4500 (1240~5350) kcal/h
暖氣能力:5.6 (1.4~6.0) kW, 5000 (1240~5350) kcal/h
除濕能力:3.4 l/h
EER:3.70 (4.55~3.28) W/W, 3.18 (3.91~2.82) kcal/hW
年耗電量:1622 度
外形尺寸(mm):寬1080×高300×深225
冷媒配管(mm):粗12.7 (4分)  細6.35 (2分)
製品重量:13 k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