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製5V、12V負載

楼主(2011-07-25):
從倉庫搜出這些東東,架子是機殼不用的硬碟架,
硬碟應該都是19XX年的古董,
風扇是12CM靜音薄扇…

1.做好貌

2.為了可以長時間運作,加一12CM薄扇並以束帶固定

3.風扇接頭以魔鬼氈固定

4.連接端

5.加上負載

後記
噪音真的不小,以此四顆HDD加上主機板+CPU+VGA,
應該可以差不多模擬實際狀況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應該測試一下這四個硬碟+風扇總共吃多少電流,這樣應該不會造成電源供應器多大的負載。

网友:
一顆硬碟好像才十幾瓦,四顆也不過5、60瓦。當負載有點太小了。

楼主:
感謝w大及d大說明,
小弟也知道4顆hdd不及一張中階顯卡,
因此我在第五顆hdd(另一顆獨立的)灌上xp作業系統及cpu、vga等燒機軟體,
如果真要測試穩定度,會用第5顆hdd開機進xp並用燒機軟體增加負載

网友:
硬碟只有啟動時電流較大,平常運轉不讀寫就還好,可以考慮使用大功率水泥電阻作為負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