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U T315XW01還有救嗎

楼主(2011-07-25):
各位先進前輩.

請問AU T315XW01還有救嗎.

VGL/VGH(-6V/33V)排線看過了OK

請大家指點一下.感恩喔!!!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救 大概是T-COM故障

网友:
T-COM 是不是這一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點不太一樣.我貼照片.您參考比對一下.指導我一下.感恩!!!

网友:
回复 网友A:

vgh是36v才是正確的  過低
請您檢查 VGH迴路
能提供面板型號嗎  我猜是QDI
將4條軟牌拆下 是否有燒焦情形
請拍照上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 友達AU T315XW01
1天不能馬上搞定客人拿走了.
也許拿到別的地方去修了...
殘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沒關西 像這客戶情形是常有的
不要氣餒
此故障情形 好像面板 有短路 我猜的
因測試點 不足  所以不敢確定
我有買兩台是一樣情形(故意買來學習的)
有心得 會分享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謝您的參予討論.並提供許多寶貴資訊.期待您的維修發表文.

网友C:
我覺得是PANEL角位條L型金屬排線接線不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覺得是PANEL角位條L型金屬排線接線不好的.

我碰到類似的狀況也是排線鬆脫...

网友:
回复 网友D:

您遇到的是比較好運

我遇到是
面板問題